有这样一种古老的天线

楼主(2024-11-20):
常见的大型台式机,在机壳顶部下面贴一张铝箔或者铜箔,这个能比等长的一根电线效率高吗

网友:
理论上信号电流会大很多。

网友:
上海牌131收音机就是用了磁性天线和机顶铝箔天线,效果比拖线好上一些。

网友:
我的德劲212低端机的外壳顶部的内侧也有一块铜箔,

网友A:
這種天綫的做法,是利用了開放電容的輻射效應,金屬箔和收音機芯的金屬底板形成輻射電容,又和引入天綫LC繞組的天綫繞組形成頻段諧振。單靠金屬箔本身的接收能力,是不足以讓信號電流增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天綫的做法,是利用了開放電容的輻射效應,金屬箔和收音機芯的金屬底板形成輻射電容,又和引入天綫LC繞 ...

类似老式的五星天线,通过天线顶部加电容,提高天线的有效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