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Layout6.0如何铸一个这样的焊盘

楼主(2024-11-20):
如图,绕圈内的焊盘,用圆环功能做出来,象个方形,没办法了,可能是我技不如人吧。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layout里面本身就有这种功能。

网友:
选择焊盘内外直径---点成粉色---进入功能---点击平铺---选择间距0.2mm---平铺40个---试试。

网友A:
可以画出来,不过就是麻烦点,一个个焊盘移动叠加就可以了,做些兼容多脚距的元件时,经常用到。

网友:
AltiumDesigner有这个功能,双击焊盘,有一个孔型的选项,可以设置内孔在X轴方向的长度和Y轴方向的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画出来,不过就是麻烦点,一个个焊盘移动叠加就可以了,做些兼容多脚距的元件时,经常用到。

不知楼主是否要的是这样的?
附件是Sprint-Layout6.0文件,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不过这样弄焊盘中间没有金属化!!

网友:
这样画对吗?
附件是 Sprint-Layout6.0文件
不过这样弄焊盘中间没有金属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是否要的是这样的?

附件是Sprint-Layout6.0文件,不知能否帮到楼主。

用过孔焊盘内圈都是金属化的

网友:
重新画了一下,右边的那组焊盘有金属化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