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收不到节目了

楼主(2024-11-20):
小锅出个奇怪问题,有绿色的信号条但是怎么搜索也没有节目,提示收到0套节目,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确定盒子是好的,在其他小锅上可以正常收到节目,电视机也没问题。

网友A:
调到频点2看看信号质量是多少。

网友:
信号质量太低,没有过门限,请再调整一下锅的方向,怎么也得6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到频点2看看信号质量是多少。

你好  频点2信号强度红色20,信号质量0

网友B:
是不是又锁了?最好看一下附近邻居的中九是不是正常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又锁了?最好看一下附近邻居的中九是不是正常之中

邻居家的正常。。

网友:
频点2的信号显然不正常

网友:
带着电视到锅盖旁调天线吧,方位角仰角都微调一下,实在不行就完了,我遇到过新修的高层建筑挡了,没有办法现在收地面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频点2信号强度红色20,信号质量0

对错卫星了,印象中应该是順时针方向将小锅再转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
9楼说的对,对错星了。

网友:
初学者的普遍问题

网友:
用频率点2选择后确认,可以调星后,强度都要50以上,就可以关机自动提醒搜索,完成后应该就可以了,别调错角度到其他卫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错卫星了,印象中应该是順时针方向将小锅再转一点点就行了。

您是高人,水平动了一下锅在频点2时信号质量45左右,果然收到了节目,几分钟后提示授权丢失,现在一直开机等待授权。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好了好了  重新对了星,现在可以收到包括藏蒙维朝鲜语65个电视台节目。非常感谢9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