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年 做 的 矿 石 机

楼主(2024-11-20):
     六十年代末上学时,也做矿石收音机玩。那时都住平房。做了一个单回路的,放在床头,用高阻的双耳机听广播节目。记得是一个2200欧姆 X 2 的 大声 牌双耳机。  院里有一个岁数相仿的小伙伴,也想听广播。 于是,就把双耳机拆成两个单耳机。     一个还与矿石机盒子在一起,还放在原处。    另一个放在小伙伴的床头。 两家距离约 2 0 米。 那时物资缺乏,连直径不一,长短不一的铜线和铁丝凑到一起,也就刚够一条线的长度。   没有办法,就把一根火筷子( 当时家家都烧煤球炉子,火筷子就是用来捅煤球炉子用的。大约一厘米粗,五,六十厘米长的一根钢筋棍 )砸进地里,与耳机的一条线相连,耳机另一条线与拼凑起来那条线连接。    一试验,居然响了,两个耳机的声音大小还差不多。  只是,我听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没有选择的功能。  但是两个孩子就已经很高兴了。

网友A:
当年是我姐读高中他们物理老告诉怎么说一个简单的收音机用两个元件铜线耳机就可以做了,我一直梦想自己也做一台收音机当时资料太少东西也找不到就简单的知道一点怎么做还不知道,就一直想找这方面的资料好长时间,一直没做成!后来知道也没有去做

网友B:
分享是美德,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C:
很好的创意,想起了少年时我和同学两家通土电话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是我姐读高中他们物理老告诉怎么说一个简单的收音机用两个元件铜线耳机就可以做了,我一直梦想自己也做 ...

  没事儿时,当个娱乐,做一个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是美德,值得我们学习。

那时的小伙伴,一根冰棍都会一人一口嘬着吃。有玩具也是一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的创意,想起了少年时我和同学两家通土电话的事儿。

是把两个耳机线连起来,耳机即当话筒也当耳机吧

楼主:
   感 谢  爱鼓捣无线电,
              as8233639
                 138139l
           PZHxiaowan 加 分 鼓 励 !

网友:
这已经很高大上,特别是在物资缺乏的那个年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两个耳机线连起来,耳机即当话筒也当耳机吧

耳机和话筒之间串了4节1号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两个耳机线连起来,耳机即当话筒也当耳机吧

两个高阻耳机用两根十米多线连接就是土电话了,耳机兼话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