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CRT电视25GX-1886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24-11-20):
我家的老CRT电视,使用ANUBIS S-BB型机芯。
请问各位大佬图中画白框的这两个旋钮是调节什么的?我调了半天画面没变化啊

高亮黑色旋钮

高亮黑色旋钮

附上主板电路图,元件号是5020和3264,可是我看不懂……

5020和3264

5020和3264

网友(2025-01-28):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件事,这个电视是竖带荧屏,并且后面我看没有磁环,怀疑这个显像管是否用了某种特丽珑技术?

你说的竖带荧屏可能是索尼的单枪三束管,很好的。
找下有没有个V-LINE电位器,是帧线性调节。
帧线性与主电压关系不大,行幅度帧幅度均不足一般是主电压问题。

楼主(2024-11-27):
引用 网友A:
孩子,电视机里电位器不可乱调节。好在现在的电视机不用外接天线来接收电视信号了,即电视机的TV部分基本无 ...

不好意思老登,现在是2024年, 你能这么说话童年阅历预定很精彩吧  难道现在还在挨父母管?会修说话不会修别在这充大辈嗷

网友B:
“电视的中间画面很清楚但是四周有些模糊”
调高压包上的聚焦电压。(上面一个)

网友B:
“它的画面有些微变形,呈一个正梯形”
细调这个电位器。

网友A:
孩子,电视机里电位器不可乱调节。好在现在的电视机不用外接天线来接收电视信号了,即电视机的TV部分基本无用,相当于是摆设。要是在当年,你这样不知道它的作用,就动手乱调节它,造成电视机不能看电视,可是要挨揍屁屁的哟……

网友C(2025-01-26):
引用 楼主:
我用240p套件的视频版测了一下它的几何,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扫描越往上越缩,整个画面变成小馒头了。
并 ...

从19楼画面看行幅帧幅都不足,怀疑主电源115v不足,查最大的电解电容(400v150μF?)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B(2024-11-21):
3264应该是调中放AGC的;5020那个是调行相位的。

网友:
所有的电位器都不要乱调,不然你的电视机只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64应该是调中放AGC的;5020那个是调行相位的。

那么就是一个调声音另一个调画面对吧?能给科普一下行相位是什么概念吗😰

楼主:
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用来调画面上下位置的电位器似乎坏了。图中的白色大电位器,上边标着HDK,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电位器吗?
它现在阻值很奇怪,只有两档,万用表连的两个基脚,没连变阻脚。向左拧阻值一直稳定在15.5千欧,向右过中线大概20度左右阻值立马变2.3千欧,请问这种电位器就是这样还是它里面坏了?

楼主:
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如图
它的画面有些微变形,呈一个正梯形,请问这是哪个电容失容了吗?我看了一圈电路板上的圆柱电容没有怀孕的。

还有刚刚偶然发现的一个问题,电视的中间画面很清楚但是四周有些模糊,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求求大佬救救孩子🙏

网友:
差不多十多年没有修这种电视机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它最大的问题如图
它的画面有些微变形,呈一个正梯形,请问这是哪个电容失容了吗?我看了一圈电路板上 ...

电视机画面故障,图像画面部分有两个失真:桶形失真+枕形失真。孩子,自己网上搜索或者看看大尺寸彩色电视机维修方面的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画面故障,图像画面部分有两个失真:桶形失真+枕形失真。孩子,自己网上搜索或者看看大尺寸彩色电 ...

我要是网上搜的着就不来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画面有些微变形,呈一个正梯形”
细调这个电位器。

是的,我试过这个电位器了,它确实可以调桶枕,但是它调整的是以画面横轴线为中心的形状,我这个变形比较靠上,不受这个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的中间画面很清楚但是四周有些模糊”
调高压包上的聚焦电压。(上面一个)

好的我回头试试

楼主(2024-12-24):
引用 网友B:
“电视的中间画面很清楚但是四周有些模糊”
调高压包上的聚焦电压。(上面一个)

已试,没有效果,开始怀疑是否是高压包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试,没有效果,开始怀疑是否是高压包本身有问题。

那就是高压包的高压不足,只能更换正品的高压包了。

楼主(2025-01-26):
我用240p套件的视频版测了一下它的几何,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扫描越往上越缩,整个画面变成小馒头了。
并且画面中间还算清楚,四周全方位的模糊
这可咋办啊

网格几何示意

网格几何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19楼画面看行幅帧幅都不足,怀疑主电源115v不足,查最大的电解电容(400v150μF?)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好的我回头测一下,快过年了不打算动器具了,准备过完年再测。话说帧辐是啥啊?测主电容电压需要在开机运行的状态下测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回头测一下,快过年了不打算动器具了,准备过完年再测。话说帧辐是啥啊?测主电容电压需要在开机运 ...

帧辐是上下的幅度,行幅是左右的幅度,主电容电压和115V电压需要在开机时测,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帧辐是上下的幅度,行幅是左右的幅度,主电容电压和115V电压需要在开机时测,注意安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发现一个问题,用来调画面上下位置的电位器似乎坏了。图中的白色大电位器,上边标着HDK,有谁知道这 ...

破案了,查图纸发现这个电位器就是个两档的开关,控制通断用的,不能像想象的那样通过调阻值精确控制画面上下移动。
等于说现在帧幅就是这样上面少一点,下面多出去一点,不知道跟主电压有没有关系。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没有干扰的话应该水平打在屏幕正中间的吧?难难道说是线圈歪了?

楼主:
还有一件事,这个电视是竖带荧屏,并且后面我看没有磁环,怀疑这个显像管是否用了某种特丽珑技术?

楼主:
经过一上午的学习,我发现这个电视并不是特丽珑技术,但它确实是使用槽状阴罩的,后面没磁环大概率是使用了动汇聚自矫正偏转线圈,现在四周为什么模糊也有了眉目,大概率是电压不足。年后准备电容大换血,帖子持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