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梅2XY系列收音机

楼主(2024-11-20):
今天收了个2XY-2,洗洗干净。晒一下我手机的2XY系列,这几个机子只是外形不同,内部除了2XY-2没有音量LED外则是完全相同的。几台机子里面那台拥军优属机内部做工是最好的,也可能是因为是84年的特供机子吧。整体来说灵敏度高,声音洪亮清晰,手感不错,袖珍机带短波微调的还是少见。但是前、中、后盖机盒设计看似拆解方便,其实要把电路板完整拆出来还是很麻烦的。不过手头上只有2XY-2;-3;-4.一直没见到2XY-1或者是2XY,不知道还有没有2XY-5.

补充内容 (2024-11-22 01:34):
型号写错,2YX写成2XY了,XYZ写习惯了

网友:
我曾经是该厂员工,89年学校毕业就进了这个厂,94年离开了。现在厂房早就拆了开发房地产了,惠山脚下,高楼林立啊!地球上已经没有无锡无线电五厂了,

网友:
好经典的收音机啊!谢谢分享还能看到!想起了当年自己做收音机那个年代虽然失败了但那个时间收音很流行我自己都有5个可惜没有留!

网友:
最左边的我用过,三十多年前,记得好像是18元买的。

网友:
不知道厂家现在还在否?哪位当地的说说。

网友:
老式收音机,让人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网友A:
袖珍机能做到2个波段实属不易!如果是分立件的话。

网友:
江苏无锡产的咏梅收音机,质量不错!

那个年代,娱乐形式少,把玩收音机是许多人的爱好。

网友:
好熟悉的图片,我买的第一台收音机就是这台2YX-4,89年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发完工资30多元,就花了20多到百货大楼买了这个收音机,经常晚上在背锅里听。

网友:
咏梅2XY-4有一台,灵敏度性能很不错。这几款之后咏梅收音机质量直线下降

网友:
挺有怀旧感的。应该当时销量不低。有一台最右边的款式,原来中波不响,换个300p的垫整电容响了。音质现在不太行,可能是电解电容老化了。还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袖珍机能做到2个波段实属不易!如果是分立件的话。

2XY-4就是分立件的

网友:
1984年1月在上海南京路的一个商店买了右边第二个样子的咏梅,售价好像是22.5元。用了好几年,最后调谐手轮和短波微调都磨光了,打滑没法使用,调谐电容也坏了。灵敏度一般,比较大的缺点是收短波人体感应比较严重,音量也小了点。

网友:
84年,家里买了一台2YⅩ-2,外形和最右边那一台差不多,就是正面的多孔板样式不一样,价格不清楚了,之所以记得时间,是因为说明书现在还在手里,机器后来遗失,前两年在闲鱼上看到它,想起来了,怀旧感上来,就又买了一台。

网友:
有一种咏梅,就是2YX-1。

网友:
查了一下电路图,这个系列型号好像还是比较复杂的,可能不同时期电路图还不一样。
有6管的,有7管的,有二极管检波的,有三极管检波的,有一节电池的,有两节电池的。
楼主秀下收音机内部图。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器基本上都是二极管检波,6或者7管,等容270P双联

楼主:
其他的电路版本不知道,反正我这四台里面的原件和布置几乎一摸一样,只有-2的机子没有LED和那只限流电阻。这个电路图里面的机子产品图实际是3型的,短波写错,是6~18M

楼主:
终于收到了2YX-1,到手的机子比较烂修了几天,喇叭换了,电池架缺失了,唉。相比较后面的几个型号2YX-1是6管机,没有短波微调,中周是1系列的小中周,机壳也是常见的两瓣式。比较少见的是可变电容多了个屏蔽,这个倒是一般机子见不到的。

网友:
我觉得外观最好看的是-3型

网友:
看到这个系列是3伏电压,应该不错,曾见过几个咏梅1.5伏的,这种1.5伏收音机当初设计时下了很大功夫,但灵敏度经常不高,三极管检波音质真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