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基于 STM32H750 的 TFT 显示模块

楼主(2024-11-21):
半个月前画好的板子,今天刚刚收到,老规矩还是 50mm X 50mm 的六层板。

连夜贴片上铁板烧,进展还算顺利,blinky 程序跑起来了,液晶屏的背光也亮了。

屏上的芯片是常见的 ST7701S,但是这是俺第一次玩并口屏,没啥经验,明天开始查资料找例程,争取点亮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好奇怪的屏,第一次见这样的

俺也是第一次见识这样的屏,它会把每行的前 80 个像素丢掉,从第 81 个像素开始显示。

屏幕点亮之后心情大好,这个小制作基本算是成功一半了,一边看球一边慢慢写代码,悠哉悠哉啊 ~

网友B:
这个准备做个什么?贴的很漂亮啊

网友A:
用STM32的LCD控制器推RGB接口TFT,然后向外提供其他接口(比如SPI)?

感觉有点儿麻烦,我早年用CPLD做过TFT驱动器,但受限于CPLD的性能,效果不太满意,后来直接用类似RA8875这种驱动芯片,对外支持8080/6800总线接口和SPI/I2C接口,自带显存,还带一个4x3的键盘扫描接口,就是有点儿贵,我早年买的40一个,现在应该停产了,不过有其他型号代替,价格基本30左右,你可以试试,STM32H750VBT6也要25一片

网友C:
右上角是个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准备做个什么?贴的很漂亮啊

本来是打算做爱德万 R6581T 万用表的替换屏的,不过板子上还有空间,俺又加了一些其他的电路上去,一物多用。

年纪大了,贴一张板子累得够呛,还好没出啥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的LCD控制器推RGB接口TFT,然后向外提供其他接口(比如SPI)?

感觉有点儿麻烦,我早年用CPLD做 ...

俺这个肯定要用单片机的,因为俺要做 VFD 替换的,要分析原来屏幕的接口协议,然后通过 SPI/LTDC 驱动 TFT 显示出来。

既然老兄对并口屏这么有心得,后面遇到问题还要多多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是个温湿度传感器?

总统先生目光如炬!那是一片 SHT40 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这个肯定要用单片机的,因为俺要做 VFD 替换的,要分析原来屏幕得接口协议,然后在 TFT 上显示出来。
...

原来是做协议转换,那确实通用芯片解决不了,指教不敢当,我也是瞎玩儿 ,早年TFT屏尺寸大点的基本都是不带驱动的,MCU接口的比较少,而且都是小尺寸,很难选到合适规格的,驱动芯片也不多,比较著名的就是所罗门公司出的几款,不但难买而且贵的要死,所以折腾过一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做协议转换,那确实通用芯片解决不了,指教不敢当,我也是瞎玩儿 ,早年TFT屏尺寸大点的基本 ...

这次选的是 960x320 的长条屏,匹配万用表 VFD 的,卖家那边有现成的驱动板子,是 HDMI 接口的。

网上用 STM32 驱动这块屏的例程都找不到,不过有一些 ESP32 或者 Arduino 驱动 ST7701S 的,应该可以拿来参考。

楼主:
屏还没点亮,已经发现自己踩了个坑!

俺选的屏幕分辨率为 960*320,每个点 16 位色深的话需要 600KB 的显存空间,而 STM32H750VBT6 的 RAM 为 1MB,理论上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败家的厂家却把这 1MB RAM 分成了几个小块放在不连续的地址空间上,最大的一块是512MB,导致无法分配所需要的 600KB 显存空间!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换成同系列的 STM32H7B0VBT6,它有 1.4MB RAM,也是分为几个小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为 1MB ......

网友B:
发现论坛里的大佬都是很大年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还没点亮,已经发现自己踩了个坑!

俺选的屏幕分辨率为 960*320,每个点 16 位色深的话需要 600KB 的 ...

可以用8bit索引色(调色板)模式啊,反正你是给仪表用,又不显示图片 ,我给仪表用的屏基本都用索引色,省出的显存可以做逻辑帧或者逻辑窗口,这样刷新就更平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论坛里的大佬都是很大年纪了

所以大佬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8bit索引色(调色板)模式啊,反正你是给仪表用,又不显示图片 ,我给仪表用的屏基本都用 ...

ST7701S 只支持 16、18、24bit 三种模式,这块屏接口有 18位 数据线,单片机这边 LTDC 接口只有 16、18bit 两种模式。

俺本来是按照 18 位 设计的,为了省内存单片机那边改用了 16 位,结果依然不够!

还好有可以直接替换的 STM32H7B0,价格也贵不了几块钱,要不然这板子就白画了 ......

---

俺的理解,LTDC 是用 DMA 直接访问显存的,应该没办法实现索引色,不过俺真的没仔细看资料,现在去做功课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7701S 只支持 16、18、24bit 三种方式,这块屏接口有 18位 数据线,俺也是按照 18 位 设计的,为了省内 ...

不是,你搞错了,ST7701S只是TCON驱动,不是LCD驱动,它只是用来驱动液晶面板时序的,而非显示时序,显示时序是由LCD驱动器完成的,LCD驱动器在你的STM32H750中。

你说的ST7701S 只支持 16、18、24bit 三种方式,这个指的是RGB模式,而8bit索引色是LCD驱动器的特性,指的是bpp值,和TCON没有关系,它是LCD驱动器识别显存的方式,比如16bpp以上,LCD认为显存中存储的就是RGB的比特位,而如果是8bpp以下,则认为显存中存储的是调色板索引号,真正的RGB值在调色板中定义,所以索引色模式需要设置LCD控制器的调色板,使用调色板后,比如8bpp下,最多只能显示256种颜色,这256种颜色由调色板来设置,但调色板设置的颜色是16bit还是18bit还是24bit,则跟调色板的配置有关,和显存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8bit索引色(调色板)模式啊,反正你是给仪表用,又不显示图片 ,我给仪表用的屏基本都用 ...

俺只看到了 LTDC 硬件接口有 16、18bit 两种模式,没注意到它的 layer pixel format 有八种色深模式,其中有一个 L8 看起来很可疑,俺去研究一下是不是 LUT 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搞错了,ST7701S只是TCON驱动,不是LCD驱动,它只是用来驱动液晶面板时序的,而非显示时序,显示 ...

刚才在回你的帖,回完就刷到你这个新回帖,俺正在文档文档呢,你就是村里的希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7701S 只支持 16、18、24bit 三种模式,这块屏接口有 18位 数据线,单片机这边 LTDC 接口只有 16、18 ...

大湿,显然是支持的啊,我只见过支持调色板但不支持RGB色的LCDC,但还没见过反过来的,这么大的CLUT写着呢,L8那一行的意思是,支持8位灰度或者CLUT(即Color-LUT)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屏还没点亮,已经发现自己踩了个坑!

俺选的屏幕分辨率为 960*320,每个点 16 位色深的话需要 600KB 的 ...

用个二级页表不就搞定了么?谁说地址一定要连续的
只是发数据要分批发多次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事。
想少发几次,可以弄成段页模式。物理上分几个大段,用的时候还是按页表来用,发数据的时候按物理分段来发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个二级页表不就搞定了么?谁说地址一定要连续的
只是发数据要分批发多次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事。
...

页表是MMU的东西,外设直接访问内存是不走MMU的,只能是物理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湿,显然是支持的啊,我就没见过支持RGB直接色但不支持调色板模式的LCD控制器,这么大的CLUT写着呢, ...

俺这不是没看文档直接开工吗,刚刚才在 Cubemx 的 layer pixel format 下拉选项里看到 ‘L8’ 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二级页表不就搞定了么?谁说地址一定要连续的
只是发数据要分批发多次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事。
...

不行,这个要实时刷新,是硬件直接访问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这不是没看文档直接开工吗,刚刚才在 Cubemx 的 layer pixel format 下拉选项里看到 ‘L8’ 这个东西 ; ...

Cubemx种选择L8,因该还有一个选项要开启CLUT,否则可能是8bit灰度值而不是调色板索引,至于接屏的RGB接口不用担心兼容性,哪怕LCDC的输出和屏不匹配,无非是对应的几位空着不接就行了,比如LCDC只能输出RGB666,而屏是RGB888接口,那么屏的R/G/B低2位接地就行,反过来如果LCDC输出是RGB888,而屏的接口是RGB666,那么LCDC的R/G/B低2位空着就可以了,同样其他的RGB格式之间的兼容也是一样的原理,无非是少颜色而已,编程的时候注意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行,这个要实时刷新,是硬件直接访问的 ......

大概看了一下手册上的指令,有局部刷新模式的指令。不能做分段刷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页表是MMU的东西,外设直接访问内存是不走MMU的,只能是物理地址

楼主的问题是MCU内的帧缓存不够连续
我的意思是软件上是不是可以用分段的帧缓冲,然后分段刷新到屏幕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x种选择L8,因该还有一个选项要开启CLUT,否则可能是8bit灰度值而不是调色板索引,至于接屏的RGB ...

俺以前用的都是串口屏,查找表这块没弄过,不过应该问题不大。物理接口这块没问题的,俺是接的 18bit,但是现在单片机这边 LTDC 输出的是 16bit,红蓝最低位固定拉低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的还是屏没点亮,俺怀疑是初始化的问题,或者是 LTDC 的时序设置和 ST7701S 初始化的不一致,这个破芯片初始化序列有几百个字节,按照手册一个个检查,累死俺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MCU内的帧缓存不够连续
我的意思是软件上是不是可以用分段的帧缓冲,然后分段刷新到屏幕上

肯定不能啊,帧缓存是由LCDC直接访问的,而非由CPU传输给LCDC的,自然不能用软件处理,你说的这种方式对自带LCD控制器的MCU接口屏是可以的,但MCU接口屏也不需要帧缓存啊,都是直接写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看了一下手册上的指令,有局部刷新模式的指令。不能做分段刷新?

还没仔细看手册,刚才陪娃儿打扑克去了!

LTDC 应该可以设置多个图层,每个图层对应一块显示区域,但是这样有些麻烦,俺宁可选内存大一点的型号。

现在先考虑用 8 位色深加查找表的方式跑起来,关键是屏幕还没点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啊,帧缓存是由LCDC直接访问的,而非由CPU传输给LCDC的,自然不能用软件处理,你说的这种方式对 ...

俺觉得如果搞两三个图层互不重叠来覆盖整个屏幕,然后每个图层指定一个显存区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就是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仔细看手册,刚才陪娃儿打扑克去了!

LTDC 应该可以设置多个图层,每个图层对应一块显示区域, ...

我就是瞎提个想法,反正只用动动嘴
等你成功了我再来围观学习

楼主:
昨晚已经用示波器查看了控制用的 SPI 端口,以及 LTDC 输出的 RGB 端口,没发现信号时序或极性问题。

接下来就是在 ST7701S 几百个字节的初始化序列中找找看有没有啥问题,毕竟是网上抄了来的,不可全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瞎提个想法,反正只用动动嘴
等你成功了我再来围观学习

俺也是盲人摸象,回头肯定会尝试一下这种方式,毕竟虽然这次 8bit 够用了,下次说不定要显示真彩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啊,帧缓存是由LCDC直接访问的,而非由CPU传输给LCDC的,自然不能用软件处理,你说的这种方式对 ...

嗯,我的设想是控制LCD面板的局部刷新区域,然后设置对应的帧缓冲区域给LCDC让它发送
等这部分发完,重新设置LCD面板的局部刷新区域,再更新LCDC的缓冲发另一部分
技术上应该可以行得通,效果怎么样我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我的设想是控制LCD面板的局部刷新区域,然后设置对应的帧缓冲区域给LCDC让它发送
等这部分发完,重 ...

俺觉得这样应该是可以的,甚至每次只刷新一个点都行,要考虑的就是内存空间和处理器时间之间的平衡,毕竟更改 LTDC 的图层设置是需要时间花销的的。

楼主:
网上能找的几段 ST7701S 4.58 寸屏的初始化代码都是一样的,没有宏定义、没有注释 ...

{
        ...

        //ST7701S+AUO4.58
        SPI_WriteComm (0xFF);
        SPI_WriteData (0x77);
        SPI_WriteData (0x01);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13);

        SPI_WriteComm (0xEF);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Comm (0xFF);
        SPI_WriteData (0x77);
        SPI_WriteData (0x01);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10);

        SPI_WriteComm (0xC0);
        SPI_WriteData (0x77);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Comm (0xC1);
        SPI_WriteData (0x09);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Comm (0xC2);//inv
        SPI_WriteData (0x37);
        SPI_WriteData (0x02);

        SPI_WriteComm (0xC3); //????
        SPI_WriteData (0x80);
        SPI_WriteData (0x05);
        SPI_WriteData (0x0d);

        SPI_WriteComm (0xCC);
        SPI_WriteData (0x10);

        SPI_WriteComm (0xB0);
        SPI_WriteData (0x40);
        SPI_WriteData (0x14);
        SPI_WriteData (0x59);
        SPI_WriteData (0x10);
        SPI_WriteData (0x12);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Data (0x03);
        SPI_WriteData (0x09);
        SPI_WriteData (0x05);
        SPI_WriteData (0x1E);
        SPI_WriteData (0x05);
        SPI_WriteData (0x14);
        SPI_WriteData (0x10);
        SPI_WriteData (0x68);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15);

        SPI_WriteComm (0xB1);
        SPI_WriteData (0x40);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Data (0x53);
        SPI_WriteData (0x09);
        SPI_WriteData (0x11);
        SPI_WriteData (0x09);
        SPI_WriteData (0x02);
        SPI_WriteData (0x07);
        SPI_WriteData (0x09);
        SPI_WriteData (0x1A);
        SPI_WriteData (0x04);
        SPI_WriteData (0x12);
        SPI_WriteData (0x12);
        SPI_WriteData (0x64);
        SPI_WriteData (0x29);
        SPI_WriteData (0x29);

        SPI_WriteComm (0xFF);
        SPI_WriteData (0x77);
        SPI_WriteData (0x01);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11);

        SPI_WriteComm (0xB0);
        SPI_WriteData (0x6D);  //6D

        SPI_WriteComm (0xB1);   //vcom
        SPI_WriteData (0x1D);

        SPI_WriteComm (0xB2);
        SPI_WriteData (0x87);

        SPI_WriteComm (0xB3);
        SPI_WriteData (0x80);

        SPI_WriteComm (0xB5);
        SPI_WriteData (0x49);

        SPI_WriteComm (0xB7);
        SPI_WriteData (0x85);

        SPI_WriteComm (0xB8);
        SPI_WriteData (0x20);

        SPI_WriteComm (0xC1);
        SPI_WriteData (0x78);

        SPI_WriteComm (0xC2);
        SPI_WriteData (0x78);

        SPI_WriteComm (0xD0);
        SPI_WriteData (0x88);

        SPI_WriteComm (0xE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2);

        SPI_WriteComm (0xE1);
        SPI_WriteData (0x02);
        SPI_WriteData (0x8C);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3);
        SPI_WriteData (0x8C);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Comm (0xE2);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C9);
        SPI_WriteData (0x3C);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CA);
        SPI_WriteData (0x3C);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Comm (0xE3);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Comm (0xE4);
        SPI_WriteData (0x44);
        SPI_WriteData (0x44);

        SPI_WriteComm (0xE5);
        SPI_WriteData (0x05);
        SPI_WriteData (0xCD);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01);
        SPI_WriteData (0xC9);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07);
        SPI_WriteData (0xCF);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03);
        SPI_WriteData (0xCB);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Comm (0xE6);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Data (0x33);

        SPI_WriteComm (0xE7);
        SPI_WriteData (0x44);
        SPI_WriteData (0x44);

        SPI_WriteComm (0xE8);
        SPI_WriteData (0x06);
        SPI_WriteData (0xCE);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02);
        SPI_WriteData (0xCA);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Data (0xD0);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04);
        SPI_WriteData (0xCC);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Data (0x82);

        SPI_WriteComm (0xEB);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Data (0x01);
        SPI_WriteData (0xE4);
        SPI_WriteData (0xE4);
        SPI_WriteData (0x88);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40);

        SPI_WriteComm (0xEC);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Comm (0xED);
        SPI_WriteData (0xFF);
        SPI_WriteData (0xF0);
        SPI_WriteData (0x07);
        SPI_WriteData (0x65);
        SPI_WriteData (0x4F);
        SPI_WriteData (0xFC);
        SPI_WriteData (0xC2);
        SPI_WriteData (0x2F);
        SPI_WriteData (0xF2);
        SPI_WriteData (0x2C);
        SPI_WriteData (0xCF);
        SPI_WriteData (0xF4);
        SPI_WriteData (0x56);
        SPI_WriteData (0x70);
        SPI_WriteData (0x0F);
        SPI_WriteData (0xFF);

        SPI_WriteComm (0xEF);
        SPI_WriteData (0x10);
        SPI_WriteData (0x0D);
        SPI_WriteData (0x04);
        SPI_WriteData (0x08);
        SPI_WriteData (0x3F);
        SPI_WriteData (0x1F);

        SPI_WriteComm (0xFF);
        SPI_WriteData (0x77);
        SPI_WriteData (0x01);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Comm (0x11);
        delay(120);

        SPI_WriteComm (0x35);
        SPI_WriteData (0x00);

        SPI_WriteComm (0x3A);
        SPI_WriteData (0x66);

        SPI_WriteComm (0x29);
}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觉得如果搞两三个图层互不重叠来覆盖整个屏幕,然后每个图层指定一个显存区域,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就是 ...

我看了一下,STM32H750的LCDC只有两个层加一个背景色,所以顶多做两个独立显示区域,但是每个显示区域可以小于屏幕区域,显示区域意外的空白会用背景色填充,所以,你是可以用两块分离的内存来把整个屏幕填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能找的几段 ST7701S 4.58 寸屏的初始化代码都是一样的,没有宏定义、没有注释 ...

你这个屏还需要初始化啊,好麻烦,你买屏的时候没有参考手册吗,参考手册应该有怎么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屏还需要初始化啊,好麻烦,你买屏的时候没有参考手册吗,参考手册应该有怎么初始化

某宝的货啥资料也没有,就只知道芯片型号和引脚排列!其实以前买的各种屏也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基本上都能找到好用的初始化代码,而且代码质量也不错。

就算偶尔需要自己琢磨的,那些芯片的手册上也会有初始化流程图和示例代码,而这次的 ST7701S 手册上啥也没有,现在俺能做的就是仔细看这个长达 300 页的手册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我的设想是控制LCD面板的局部刷新区域,然后设置对应的帧缓冲区域给LCDC让它发送
等这部分发完,重 ...

可以是可以,LCDC得支持多层,并且支持屏幕局部显示,STM32H750是支持的,只有两层,不过也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的货啥资料也没有,就只知道芯片型号和引脚排列!其实以前买的各种屏也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基本上都能 ...

好吧,我用过的TFT屏本身都不需要初始化,时序是定死的,只需要将LCDC根据屏的参数初始化就行,你这种屏需要另外初始化的真没用过

楼主:
报告一个好消息,俺在某创买的 STM32H750VBT6 的 Flash 容量真的有 2MB,为了确定真的能用,俺定义了一个 1.95MB 的大数组并填满了内容,反复烧写校验了几次都没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个好消息,俺在某创买的 STM32H750VBT6 的 Flash 容量真的有 2MB,为了确定真的能用,俺定义了一个 1 ...

真的假的,这玩意儿不是只有128k Flash吗?我还说128k够干啥,只能做点儿小东西,如果真有2M,那得赶紧屯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用过的TFT屏本身都不需要初始化,时序是定死的,只需要将LCDC根据屏的参数初始化就行,你这种 ...

市面上用这个 ST7701S 芯片的屏有好几种,分辨率都不一样的,肯定要有个初始化过程的。

这个非常类似于市面上绝大多数单色 OLED 屏,屏幕的规格有好多好多种,但是芯片一共就那么几种,都需要根据屏幕来做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一个好消息,俺在某创买的 STM32H750VBT6 的 Flash 容量真的有 2MB,为了确定真的能用,俺定义了一个 1 ...

我特意看了下RM,真的是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这玩意儿不是只有128k Flash吗?我还说128k够干啥,只能做点儿小东西,如果真有2M,那得赶紧屯 ...

这个是公开的咪咪啊,只不过没有厂家的质量保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特意看了下RM,真的是2M

写手册的马虎了,扣工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面上用这个 ST7701S 芯片的屏有好几种,分辨率都不一样的,肯定要有个初始化过程的。

这个非常类似 ...

明白了,ST7701S是一个通用启动芯片,所以需要配置,我之前用过的屏,驱动芯片都是和LCD面板绑定,厂家已经配置死了,所以不用再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公开的咪咪啊,只不过没有厂家的质量保证而已。

你试试把程序定位在128k之后,看能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程序定位在128k之后,看能不能运行

肯定能的,很多人都试过了,俺只是验证一下这个传说而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程序定位在128k之后,看能不能运行

之前有种说法,意法把测试中发现闪存有缺陷的片子降级封装为 STM32H750,把没有缺陷的封装为更高级的型号。

但是俺一直怀疑这个说法,毕竟这片子卖的巨火,意法的产线要有多差劲才能生产出这么多不良品啊???

因此,俺觉得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高级的片子检测全部 2MB 闪存,而 STM32H750 只检测 128KB 闪存,闪存检测时间直接降低到 1/16,对厂家来说这就是省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能的,很多人都试过了,俺只是验证一下这个传说而已 ~

好嘛,想到我手里还有几片RA8875,顿时也不香了,之前45一片备的,当初看中了它支持SPI访问,接口简单,这下H750有2M容量了,一片全部解决。

今天下班回家翻了一下库存,我居然还有两片所罗门的SSD1906,这玩意儿应该相当古老了,MCU接口不支持SPI,只能接16bit的Mem-Bus,还需要18根地址线,得用144脚的STM32才能玩 ,就是不知道用100pin的然后复用地址线行不行,改天也弄个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种说法,意法把测试中发现闪存有缺陷的片子降级封装为 STM32H750,把没有缺陷的封装为更高级的型 ...

确实有这个可能,为了节省产线成本,不同型号用相同的核心是很正常的,而且不测试只是原厂不保证没问题而已,而MCU用的制程普遍不高,技术很长舒,良品率是非常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嘛,想到我手里还有几片RA8875,顿时也不香了,之前45一片备的,当初看中了它支持SPI访问,接口简单, ...

不怕你笑话,俺用过好几种所罗门的 SSD 系列芯片,就是没见过独立封装的,全都是 COG 的。

SSD1906 手册上说 “8-bit processor support with glue logic” 只是看你觉得值不值得去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你笑话,俺用过好几种所罗门的 SSD 系列芯片,就是没见过独立封装的,全都是 COG 的。

SSD1906 手 ...

这个glue logic就有点复杂了,1906是16-bit总线的,也就是说,不论A0=1还是A0=0,奇数地址的字节总是出现在D8-D15上,而不是D0-D7,对于16-bit总线的MCU,通过UBE信号驱动1906的BHE将D0-D7的高阻态即可实现奇数字节的访问,但对于8-bit总线的MCU来说,就需要相当复杂的外部电路来处理这个逻辑

好在STM32即便是100pin的,也支持外部16位数据线,只是不支持外部的低地址线,需要用总线复用模式,把低地址通过数据线输出,然后锁存,再进行访问,我不清楚这种复用模式的时序1906是否支持,需要做个板子验证一下,不过现在就是想想,也许会直接放弃,毕竟太老了,不是很好用

楼主:
敖了个通宵,

终于点亮了,

坚持不住了,

赶紧睡觉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敖了个通宵,

终于点亮了,

祝贺一下,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熬通宵,厉害,我现在稍微熬一下第二天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一下,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熬通宵,厉害,我现在稍微熬一下第二天就头疼

俺可以白天补觉啊

之前点不亮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它是个竖屏俺一直把它当作横屏,行列搞反了;其次它每行有 320 个像素,但是时序是 400 个像素,估计是为了得到合适的行频和帧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可以白天补觉啊

之前点不亮主要是两个问题,首先它是个竖屏俺一直把它当作横屏,行列搞反了; ...

是这样的,扫描线长度一定是大于x轴像素的,同样扫描线数量一定是大于y轴像素的,同步信号前和后各有一个bla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扫描线长度一定是大于x轴像素的,同样扫描线数量一定是大于y轴像素的,同步信号前和后各有一个 ...

不是你说的那种大于,它是一定要有 400 个像素,不包括同步和消隐时间。

为了正确显示俺在 STM32 的 LTDC 的图层里面做了相应的设置,这样该图层就直接对应整个屏幕真实的像素区域了。

可以看到截图中窗口水平起始位置是 80,结束位置是 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说的那种大于,它是一定要有 400 个像素,不包括同步和消隐时间。

为了正确显示俺在 STM32 的 L ...

确实是好奇怪的屏,第一次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