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带轮怎么拆?

楼主(2024-11-21):
我的老东芝随身听不走带了,经检查确认是压带轮老化了,于是准备更换,好不容易把机芯拆下来了,发现压带轮把我难住了。有人说这个压带轮和构件是一体的,得整体换,关键是这老古董我上哪里弄零件去?有修过这个机子的老师傅给指点一下,我该怎么把压带轮弄下来?只要能拆下来,我就能量尺寸买新的。

补充内容 (2024-11-21 16:58):
最新进展:压带轮我已经完好无损的拆下来了,用卡尺量了尺寸,在TB一顿猛搜,发现没有完全相同尺寸的,只能找了一个尺寸近似的替代了,希望换上去能完美替代。

网友:
看着还真是一体的。不过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胶轮那个轴拆下来,只换胶轮

网友A:
那个总成立柱上面有个卡簧,是不是需要先把总成拆下来,然后再拆压带轮啊?某宝上有压带轮,也有总成,你需要自己看好型号

网友B:
那个总成立柱上面有个卡簧,应该要换总成,单换轮估计会明显影响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总成立柱上面有个卡簧,是不是需要先把总成拆下来,然后再拆压带轮啊?某宝上有压带轮,也有总成, ...

是的,就是有一个卡簧,我就是在琢磨这个地方要怎么拆,应该把这个卡簧拿掉就可以把总成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总成立柱上面有个卡簧,应该要换总成,单换轮估计会明显影响音质

是的,这个总成估计不好找哟

网友C:
实在不好找,就把总成拆下来,用水煮大法
只要主导轴没问题,用热水活化压带轮,应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趁这段时间,慢慢找。

网友D:
如果橡胶轮能正常压倒柱子上来,仅仅是橡胶老化可以找吧锋利的壁纸刀,把刀立在轮上转动轮子,刮下铁粉直到刮出软的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好找,就把总成拆下来,用水煮大法
只要主导轴没问题,用热水活化压带轮,应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

不能这么搞,我决定换新的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橡胶轮能正常压倒柱子上来,仅仅是橡胶老化可以找吧锋利的壁纸刀,把刀立在轮上转动轮子,刮下铁粉直到 ...

这样行不通的,橡胶已经老化,压带轮已经鼓成椭圆状,必须要换新的

网友:
在网上找应该有,用卡尺量好胶轮的长、宽和孔径,对照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E:
把卡簧取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卡簧取下来就可以了

机子已经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