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福禄克303钳形表的电路图

楼主(2024-11-21):
哪位师傅有福禄克303钳形表的电路图,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么新的表怎么会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新的表怎么会有电路图,主控是 DTM0660 所以可以改机来折腾。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DTM0660是用在万用表上的吧!钳形表上应该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DTM0660是用在万用表上的吧!钳形表上应该不是?

一开始我看错看成是 FLUKE 301,301是 DTM0660 我有一台。
认真一查 303 是牛屎晶片所以也不知编号。

网友:
福禄克表芯片是订制的。时候市场买不到,有图也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