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优利德UT203钳形表的电路图

楼主(2024-11-21):
不知道哪位师傅有没有优利德UT203钳形表的电路图,且直流电流有1.4A的底数,是什么原因,怎样效准精度。

网友:
直流就那样,调整方向,归零即可

网友A:
清晰度好像不太好,凑合看呗。

网友B:
福禄克319也有底数,每次测,按下复位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晰度好像不太好,凑合看呗。

谢谢!图纸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319也有底数,每次测,按下复位按钮。

我有一台317也可以复位,319肯定也可以,但是这台203复位后与正常值相差0.4A左右。

楼主:
我昨天通过图纸调整线路版上VR7和VR9,是可以调整大小静态下直流显示底数,但是测量出来还是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