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1103收音机

楼主(2024-11-21):
从论坛购得一台德劲DE1103收音机,是不开机的故障机。到手上电屏幕没有显示,拆开后发现磁棒天线有一根线没焊接,猜测可能是上家试图维修未果没恢复。首先怀疑排线问题,测量果然有三线不通包括到控制板的电源。手上没有排线,而且另一端焊接困难,遂采用应急维修,把排线插头减去一段,用刀片刮开露出导电层,用塑料瓶剪了一小片衬在排线插座里。

刮开排线

刮开排线

衬片

衬片

再次上电试机,屏幕有时间显示了,以为修复了,按开机键,屏幕显示逐渐消失,开机后一片噪声无法关机,死机了 遂把控制板单独拆下仔细观察。这个机器网上只有主板电路图没有控制板电路图,更别说印制板图了,这一点跟索尼等大厂无法相比,去年一台电池漏液腐蚀的SW7600GR,靠着电路图和印制板图,补焊飞线多处终于修复,没有电路图不可想象。有点扯远了,回到眼前这台机器,说明CPU没有电,这类机控制板应该有一个低功耗稳压IC,看控制板上没看到相应的IC,把两个TO92封装面朝下趴在电路板上的三脚器件掰过来一看,一个是7530-1,另一个看不清,原来7530就是供电稳压IC,控制板上没发现给控制板短期供电的法拉电容,个头最大的就是一个470微法的电解电容,心说应该就是这个了,测量此电容正极与7530输出不通,想把电容竖起来看看下面的走线,结果一掰起来,正极离开了电路板,引脚焊锡上赫然带着一小片敷铜!把电容负极焊下,观察电路走线后用飞线联通,留下一个尾巴,焊上电容,把电容正极翘起来,把飞线尾巴焊在电容正极上。
把控制板装回,再次试机,上电时间显示,按开机,正常开机,输入一个频率可以收听了。找了个手绳安上,飞梭波轮没有,用粗铜线做了个摇把代替,丑点但比搓那个小轴好用。

摇把

摇把

正面

正面

至此完工,谢谢收看。

网友A:
弄个旋钮上去就完美了

网友B:
好手艺,既然修好了,想办法装个飞梭,就是个完整的机器了

网友C:
没有好眼神还真修不了这机机。

网友D:
佩服楼主心细如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好眼神还真修不了这机机。

眼睛有点近视,不太严重,苹果手机有个放大功能可以代替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楼主心细如麻。

还有点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既然修好了,想办法装个飞梭,就是个完整的机器了

不太想整了整体成色不太好,喇叭铝罩翘了,天线也短了两节。

网友E:
排线有卖的,就是有点长。我的就是排线坏了。

网友E:
淘宝买个编码器旋钮粘上去即可

网友D:
我的是拉杆天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线有卖的,就是有点长。我的就是排线坏了。

我这个方法虽然土但挺有效,把那个塑料片完成倒“L”型,插入排线再插塑料片,拔出时先拔塑料片再把排线很轻松,排线不受力,那个塑料片相当于锁紧装置。这里吐槽一下,前几天修的根德YB500排线就是带锁紧的排线座,国产机在可维护方面跟索尼比有很大差距,虽然此机灵敏度的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拉杆天线坏了。

这台头两节也固定不住了,索性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个编码器旋钮粘上去即可

有空淘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加分,此机灵敏度果然不错,虽然做工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旋钮上去就完美了

先暂时用着,还有一台索尼7600GR,一台根德YB500。

网友:
当时我找尧尧买了两根拉杆天线,现在不知道放哪了

网友F:
LZ 厉害,佩服好技术 ,也修理过一台DE1106,故障点也是排线接口处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厉害,佩服好技术 ,也修理过一台DE1106,故障点也是排线接口处断开

不敢当,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高质量的维修贴,坛子里很少见到这样的贴子了,给楼主点赞。

网友G:
1103市场量大,实在不行再收台故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3市场量大,实在不行再收台故障机

现在故障机也不便宜。

网友:
大前年因为维修1107,厂家给了我一只配件机,看着这配件机还不错,试图修复,折腾很久就是中波不正常!扔一边,最终发现跳线一端接到一个孤独的焊点上,与该接的焊点很近,晕死,纠正后机器接收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