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居然是负温度系数的

楼主(2024-11-21):
用mytt的测试仪,测试发现居然mos管导通电阻随温度增加而减小。,后查了哈资料还真是,这就是说mos管是负温度系数的,颠覆我认知了,,,

网友:
FET(包括MOS)管的Rds是正温度系数,Vgs-Id是负的(也可能倒过来,反正一个是正一个负)。

但制造工艺上Rds肯定有相当大部分是映射串联在S端。因此实际管子pdf的Vgs-Id是由负向正过度,某一点是0温度系数。0温度点就是PDF上的Vgs-Id曲线的25C和150C两条曲线交叉点。
管子Rds越大,0温度系数点时的电流越小。

网友A:
MOS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所谓的“自镇流”特性,所以在要求不太严格的场合,一个管子电流不够,可以直接并联两个、三个…… 而不用像BJT双极三极管那样串联均流电阻。

网友:
mos管是多子器件吧,多数载流子导电,跟pn结不一样,不是很懂。

网友:
还有,资料上说它的噪声系数不随温度上升而增大,有条件测试证实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所谓的“自镇流”特性,所以在要求不太严格的场合,一个管子电流不够,可以直 ...

说反了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并联的话,通过的电流越大,恶性循环,坏的更快。实际上大部分mosfet在电流较小时是负温度系数的,电流大时是正温度系数的。大电流下可以直接并联,自动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并联的话,通过的电流越大,恶性循环,坏的更快。实际上大部分mosfet在电 ...

所以在某个点,是零温度系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并联的话,通过的电流越大,恶性循环,坏的更快。实际上大部分mosfet在电 ...

我全说反了,我发现温度升高电阻增加了。这应该是正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温度越高,电阻越小,并联的话,通过的电流越大,恶性循环,坏的更快。实际上大部分mosfet在电 ...

原来如此,,,学习了

楼主:
随着温度升高,导通电阻也增加。门阈值电压却在降低。并没转折点。

网友:
B区域,高栅压高电流。此处温度上升电流下降。此时相当于开关电源应用。然而功耗严重超标。
A区域,低栅压低电流(可能Vds/功率高)。这个区域大致上相当于线性应用,此处温度上升电流也上升,容易热失控,并联mos要小心。而且听说,很多开关电源MOS用作线性应用,也是工作于A区域,曾经出现过单管应用内部热失控烧毁,以及局部热失控导致”闪烁噪音“等等现象。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vn2222ll-d.pdf
文献里的fig3,4都很说明问题。随温度上升,门限下降(相当于我图里的A区域)。随温度上升,做开关应用时的通态电阻也增大(一般来说相当于管耗增加),反正感觉随温度上升,无论线性应用还是开关应用,情况都会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