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差中频能否用光放大避免同频自激

楼主(2024-11-21):
好的收音机多采用二中频避免前后级回授自激,能否用光电元件进行放大,避免自激呢

网友:
1、多级放大末级回授到初级导致自激,说明电路板布局布线一塌糊涂。
做好扎实大面积接地、电源用独石/MLCC电容逐级去耦,杜绝搭棚飞线、电感线圈之间加屏蔽、晶体管不要大长腿儿矗立在板子上(管腿完全插进线路板,另一侧多出来的剪干净)!做到以上还能自激的我从没见过

2、就算用光器件做放大,输入输出量依旧是电不变(除非你能做光检波+光低放+光喇叭)。殊途同归。若不做好上面提的几点该自激还得自激

网友A:
二次變頻可不是用來避免前後級囘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變頻可不是用來避免前後級囘授的。

我可能没说清,是二中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是二中频

任何放大器都會有囘授問題,跟是否二次變頻或者幾中頻沒關係。

不希望的囘授發生,跟PCB佈局有主要關係。

网友:
光信号转换回电信号的时候,如果还是原来频率,必然还会有自激
因为单一频率放大量是有极限的,不论如何加强屏蔽都不会改变这一客观事实
二次变频能够有效提升放大量和稳定性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的中频回授问题,末级中放负载(中周和检波器)是主要原因,此外还有电源退耦、地线走向的原因。

网友:
中放增益够用即可,而不是越大越好,大太反而有害。
满足设计要求的中放,制做时只要注意元件的布局,地线的走向,电源的退耦,是完全可以避免自激的。

网友B:
集成电路的中放动不动就五六级,在那么小的一个芯片上是如何避免自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的中放动不动就五六级,在那么小的一个芯片上是如何避免自激的??

芯片增益高了,使用不当也会自激,典型的是当年MC3359对讲机接收芯片,第二中频455kHz,需要非常小心设计PCB,MC3357芯片增益低,不太容易自激。

网友:
在这方面光最大的用途是用来做高压,危险的前端采集。用光向远端探头传送能量和控制信号,并且用光调制解调把远端探头采到的信号传回来。这在示波器高压探头,超高压输电的监控等领域已经有很多应用了。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辐射能力稍强的是末级及检波;

防末级辐射到输入级:春雷605、607、703...末级中放及检波设屏蔽罩;或中放逐级屏蔽盒内;

防电源串扰:多级或逐级设电源腿耦;

就算尝试其它放大机理或介质的,最后也得把检波级一起屏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辐射能力稍强的是末级及检波;

防末级辐射到输入级:春雷605、607、703...末级中放及检波 ...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