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还有多少人玩PC声卡的

楼主(2024-11-21):
如今最方便的还是网上的音乐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玩声卡的?最近也是心血来潮玩一下声卡,用过玛雅44,四重奏,茉莉,轩辕2,小夜曲1,2,3代等,综合表现四重奏和小夜曲3还是可以的,茉莉和轩辕次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啊,用于W7的64位就行

网友:
没玩过!听歌直接输出!对这些没什么要求,听个响而已!

网友:
外置声卡音质好太多

网友:
好像我还有一张YAMAHA724什么的,给塞什么地方掏不出来了

音质也就那样,只是声卡都带功放块,所以不用有源音箱也很响

网友:
还有早期的德国坦克外置声卡,好像也有1个塞什么地方去了
听不出音质特别好,非专业,感觉和D类功放没什么区别

网友:
早期板载声卡比PCI声卡差太多,用的声霸卡。现在听不太出来。凑合用了,也就不再玩。

网友:
好像斗音上的音乐比酷狗音乐的好听

网友:
以前买了一张飞利浦的声卡,感觉也就那个样子,听不出什么区别。吃灰10年以上了

网友:
一直想买一个,看来我只是听个响,不买是对了!

网友:
最好测一下相关的指标,艾肯的CUBE和雅马哈UR242,排除指标因素,使用声卡的耳机输出。雅马哈的音效打开以后,耳机听的话,确实好于艾肯,从软件上看,在音频的不同频率段是做了加强的。

网友A:
电脑用光纤(USB)输出到解码器在到好一点的有源音箱,比什么声卡好多了

网友:
在就是使用软件生成测试音频文件,使用RMAA,测试声卡各项性能。看看指标上和听感上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光纤(USB)输出到解码器在到好一点的有源音箱,比什么声卡好多了

楼主既然这样问,肯定不是想直接通过电脑输出光纤信号到解码器。肯定是想输出的模拟音频信号,解码部分肯定是想使用声卡上面的硬解,或者电脑软件软解,通过声卡输出模拟信号。

如果通过光纤输出源码,就不依赖声卡了,主要看后面的解码部分性能了。

楼主:
现在用声卡加上那个开盘机软件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既然这样问,肯定不是想直接通过电脑输出光纤信号到解码器。肯定是想输出的模拟音频信号,解码部分肯 ...

这个实际花费和声卡差不多的钱,但效果可好多了!

网友:
创新THD声卡,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安桥SE-90PCI,玛雅四重奏,玛雅66,玛雅44, 艾肯Duo22, 艾肯Micu 都玩过,  玛雅四重奏 玛雅44 W10没驱动早巳不用.  音质如前排列,安桥90PCI最好,不过带PCI主板不好找.,艾肯都是外置的.
   最早还有帝盟S90,创新0060,音质也很好.

厂里值班吋听下

厂里值班吋听下

网友:
很多年不玩声卡了。
我是把电脑主板上的同轴信号引出来
外挂解码器,
然后再进功放。

网友:
现在声卡价格高,主要是直播使用的多,如果不是直播一般人对声卡要求不高。

二手进口功放,7.1的现在价格也不高,找那种功放,可以直接输出7.1模拟信号,也是一种不错的途径。

网友:
华硕的老虎卡了。。。

网友:
光纤输出,可以隔离电脑的各种干扰。

网友:
现在手里有雅马哈ur44c ,玛雅46DJ ,玛雅pro ,玲珑3,雅马哈声卡对各种软件兼容性好,功能强大,支持24BT192k,可玩性高,可以做数字调音台用,等有钱了换个雅马哈ur816c,

网友:
现在的内置声卡最大的问题就是驱动没有了

网友:
还在用 华硕的B85-GAMER PRO 自带的声卡路过
除非买专业的声卡,市面上所谓的直播声卡 还不如电脑自带的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