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455K-1620K的振荡器,不成功,请教大家

楼主(2024-11-21):
参考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制作一个455K-1620K的振荡电路,线圈按照最大电容360P,电感340UH,总计算振荡线圈约130扎,7匝抽头,反馈线圈9匝。
上电调试,发现频率最低只有930K左右,再低就停振了,达不到455K,930K时候振荡波形幅度已经很低。
请教老师们,是振荡抽头位置不对还是反馈线圈不对啊?怎么调整?

网友:
用279P的振荡线圈,用365P可变电容。步行的话分两档。

网友A:
低频段停振,我估计高频段振荡幅度也偏小,线圈比例不对。AM收音机用的这类振荡器,集电极线圈取发射极线圈的1.5~2倍,电路图中②~③是7匝,那么④~⑥取11~14匝。

网友B:
最低頻率當然達不到要求,D1-D2串聯后的最大縂電容只有86pF,根本滿足不了要求。

W3的最低調節電壓太高了。

网友C:
别这么费事,用LA1600,自带本振电路,只需要一只本振线圈,再加上调谐装置(电调谐或可变电容)就可以了,容易起振,本振幅度基本一致,波形良好。

网友D:
先把变容管换成双连,起振了调数好频率范围再用回变容管。荡线圈抽头圈数多了,3匝合适。另外C2太小,换0.01uF。

网友E:
从长计议,还是可变电容可靠,电位器不可能天长日久不磨损,接触不良容易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頻率當然達不到要求,D1-D2串聯后的最大縂電容只有86pF,根本滿足不了要求。

W3的最低調節電壓太高 ...

用空气联替换了,也是不行,跟电调谐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长计议,还是可变电容可靠,电位器不可能天长日久不磨损,接触不良容易误判

用了空气360P联替换,也是不行,所以才怀疑振荡线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费事,用LA1600,自带本振电路,只需要一只本振线圈,再加上调谐装置(电调谐或可变电容)就可以了, ...

好提议,这个片子也不贵

网友F:
采用集电极-发射极反馈,我一般将集电极-发射极电压比(或者叫阻抗比)设计为5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变容管换成双连,起振了调数好频率范围再用回变容管。荡线圈抽头圈数多了,3匝合适。另外C2太小,换0.0 ...

C2换成0.022,现在频率已经可以调到500K,但是还差一点点,之前用4匝抽头不行,我调整一下反馈绕组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集电极-发射极反馈,我一般将集电极-发射极电压比(或者叫阻抗比)设计为5倍以上。

我用的是12V电源,要串一个1K电阻才起振,要不然不起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2V电源,要串一个1K电阻才起振,要不然不起振

我指的是交流反馈电压。
在你这个电路中,集电极电感阻抗如果是发射极电感阻抗的5倍以上,就很容易起振。

网友:
线路太复杂了,尤其是需要改中周。建议用对管的那个,现在晶体管又不值钱。

参考这个电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28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频段停振,我估计高频段振荡幅度也偏小,线圈比例不对。AM收音机用的这类振荡器,集电极线圈取发射极线圈 ...

把反馈绕组调整成14匝,现在最低频率已经达到440K,只是整个频率范围的波形都不怎么好看,不像均匀正弦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C2换成0.022,现在频率已经可以调到500K,但是还差一点点,之前用4匝抽头不行,我调整一下反馈绕组看看有没 ...

本振管集电极静态电流调至0.8ma,再配合C2增大至0.015μF应该就可以了。
影响本振能否起振的主要原因是集电极电流,本振线圈圈数比还在其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这么费事,用LA1600,自带本振电路,只需要一只本振线圈,再加上调谐装置(电调谐或可变电容)就可以了, ...

vkjmmy老师,您把用LA1600自带本振电路,只需要一只本振线圈这部分电路画一下好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本振管集电极静态电流调至0.8ma,再配合C2增大至0.015μF应该就可以了。
影响本振能否起振的主要原因 ...

电流决定增益,圈数比决定反馈,两者相辅相成的,没有主次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振管集电极静态电流调至0.8ma,再配合C2增大至0.015μF应该就可以了。
影响本振能否起振的主要原因 ...

增加了反馈绕组,频率已经可以了,也不用增加C2,不用调整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流决定增益,圈数比决定反馈,两者相辅相成的,没有主次之分

用增大电流改善本振强度的频率均衡性较好,尤其对提高低端本振强度更有效。
用改变圈数比改善本振强度的频率均衡性较差,结果是高端强度提高更多,低端强度提高较少。
楼主原设计的本振电流0.3~0.5ma本来偏低,独立本振的8管机本振电流大多为0.6~0.8ma,能在1ma内解决低端本振问题时不宜用改变圈数比来解决,较大电流时的本振更稳定。
根据现状,增大本振电流更方便(不用改本振线圈),更合理,增大至0.6~0.8ma肯定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成品震荡线圈的反馈强度有个范围,发射极电阻大于2.2k时C2最小可用5600p,发射极电阻在680欧时C2用0.01微法,中间值自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