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2 参考端加负压居然能使其导通

楼主(2024-11-21):
最近在制作隔壁论坛adminismk老师开源分享的高压差分探头,整个过程除了变压器遇到点问题之外,其它都还顺利。另外有个情况就是TL432 1.25V版,当探头输出伏负0.7V左右,居然可以触发蜂蜜器导通,输出正1.9V蜂蜜器报警,这还算正常,但负压也报警实属不应该,不知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是该芯片本来如此。
用仿真软件对TL431(由于仿真库里面没有TL432)进行模拟仿真,加载负压并不能使其触发导通,各位探头在制作调试的时候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请坛友们测试讨论一下。
这是仿真情况
————————————————————————————
这是检幅电路
————————————————————————————
这是探头测试情况

网友A:
連負壓保護都沒有,這種電路用起來太懸了,輸入設計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負壓保護都沒有,這種電路用起來太懸了,輸入設計有問題。

而TL431实测在Reference端加载负压,AK是不能导通的。
又从其它供应商购买了TL432,等几天再进一步验证。

网友B:
TL432调整端偏离1.25V,就超出其正常调整的工作状态,低于1.25V就截止,高则饱和,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2调整端偏离1.25V,就超出其正常调整的工作状态,低于1.25V就截止,高则饱和,不奇怪。

加载的是负压,即R端为负,TL432超出负2.5V不会导通,TL431负0.7V就导通了。
看了一下TL432内部结构图,按理说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载的是负压,即R端为负,TL432超出负2.5V不会导通,TL431负0.7V就导通了。
看了一下TL432内部结构图, ...

更正:加载的是负压,即R端为负,TL431超出负2.5V不会导通,TL432负0.7V就导通了。
看了一下TL432内部结构图,从原理分析,参考端接负压,AK间不应导通,可详见Datasheet。

网友C:
会不会是-0.7V的那会儿,你测到的是直流电压,实际上那个点的是叠加有交流电压,而交流的某瞬时值是大于1.2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0.7V的那会儿,你测到的是直流电压,实际上那个点的是叠加有交流电压,而交流的某瞬时值是大于1.2 ...

-0.7V没有叠加交流信号。经过大量测试,这个器件在负压0.7V以上就会导通。
用高速比较器整流后做幅度检测比较理想,缺点就是成本太高,电路占用空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