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电箱改造小单端机壳

楼主(2024-11-22):
我是新手,来到论坛跟大家一起学习,第一次发帖,分享一下我的拙作,大家拍砖的时候轻轻手点

个人在diy的时候为营造一个放松的环境,一般是放些轻松节奏的音乐,平时听的功放,配合我的高灵敏度音箱,功率1瓦就够了,但现在除了一台地毯版300B其他的都是十多瓦或以上的,功耗大发热量大,立心做一台小体积小功耗的小单端很久,偶得几个复合管,就打算用两个管做一台立体声功放。

小型机壳,市面能买到的要么不喜欢外形要么觉得结构不牢固,之前见过很多烧友用防水电箱做,但都没大改造和修饰,感觉有点苟且,龟毛的我是不能接受的。心想能不能做好点?先买个防水箱回来建模看效果。

楼主:
先定电路,定好电路才能定输出牛和电源牛,这些零件都是占空间的大户,输出牛是买的,电源牛就自己绕吧,反正去年年底自己做了台绕线机,如果时间足够的,以后电源牛就能自由了,至于输出牛,以前绕过,但实测参数没专业做输出牛的好,这个慢慢学习吧。

楼主:
防水电箱经过机械加工成型了,然后将原来多余用不上的安装孔塞铝粒,外面用修汽车的腻子补好,再喷漆,把能装的零件先装上去,里面电路的零件还没备齐全,等齐全了就搭棚。

楼主:
电容位置本来是安装一个整流胆做缓冲,但绕电源牛的时候大意,忘记了这蛋蛋的灯丝绕组,不想再绕,就做个转换座装个电容来掩饰自己的错误 ,未完待续。。。。。。

网友:
牛叔手工很好啊。。。

网友:
从设想,设计,作图到实作一系列丝滑操作,新手是根本做不来滴。。。。。。

网友A:
那台绕线机惊到我了,这样高端只能是楼主DIY的杰作。

网友:
牛叔,手工设备很好啊

网友:
新手,即高手!赞一个^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台绕线机惊到我了,这样高端只能是楼主DIY的杰作。

绕线机是自己diy的,在隔壁论坛发过帖子,绕线机做到小型化和方便自己使用习惯,花费很多脑筋,光选PLC型号的时候要顾及小型化和能满足程序要求就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不能妥协,一定要重新做

网友:
高手深藏不漏,这手工绝对赞。

楼主:
谢谢院长及其他坛友加分,我会陆续将制作过程跟大家分享和接受拍砖。

网友:
那台绕线机惊到我了,这样高端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