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737按键失灵

楼主(2024-11-22):
我的德生PL737有按键失灵,厂家售后回复不能维修,我想按键应该没有坏,可能老化引起接触不良,想自己把按键拆下擦一下,请问该怎么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应该不大好拆开清洁,我拆过,基本上是一次性产品,最好的方法是购买新的替换下来。

网友:
通电状态,用镊子或导线短路一下开关,确认失效再换,烙铁头最好改造成可同时焊二个脚的那样。737/757等按键失效的故障,相当多是cpu造成,我有十多台故障机,想拼个一台也不行,结果,全是一个熊样,只有拆的下场。

楼主:
难怪客服说不能修,我还有点不信。

网友:
为何要去修这个按键???而不是换???????

这个微动很便宜,直接更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怪客服说不能修,我还有点不信。

对于售后而言,不值得修。维修价值低,但工费并不低,干下来等于是出力不讨好。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且经济实惠。

网友:
就是按键氧化了,不过这种板子一般是通孔吸锡器不好使。我是把开关上面四个小黑豆用刀竖着切,使他变细,再从侧面把盖子翘起,把里面清理干净,用烙铁头把四个小黑豆(温度不要太高,先在别处试一下或中间垫锯条)烫一下OK!

网友A:
只能更换,我的自己换过,6x6x4.3的微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怪客服说不能修,我还有点不信。

要有吸锡器,我修过。用斜口钳把所有老的四个引脚剪断,再用镊子、电烙铁把堵在焊孔内的断脚取下来。然后荣吸锡器把过孔里面的锡全部吸出来。焊上新的微动开关即可。注意:一定要买贵的,便宜没好货。一定和客服核实是真的锡磷青铜皮的。这个按钮换新的太麻烦。还有一定要确认按钮高度譬如是4.5、5、还是5.5,高一点矮一点都不好用。我们单位现在基本设计都用触摸按键了,理论寿命和芯片一样,与天同寿。

网友:
鼠标的微动开关失灵,喷一些wd-40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有吸锡器,我修过。用斜口钳把所有老的四个引脚剪断,再用镊子、电烙铁把堵在焊孔内的断脚取下来。然后 ...

做收音机的没有几家舍得用好的,信我,这种6*6的轻触开关全是用的几分钱的便宜货
我们都要放弃收音机客户了。

目前比较舍得的,都是要保长期的智能控制等客户,比如做居家和酒店智能灯控的客户,他们的开关一上墙,都是十年八年的用,除非重新装修,否则不会拆换,确保不出问题,不然售后可头大了,所以基本上用我们寿命三百万次以上的防水开关;另一个是鼠标客户,目前用的是五百万次以上带硅胶缓冲的开关,所以现在的品牌鼠标,基本上不是用坏才更换,而是不喜欢了要更换
以上仅举随便的两例,以作说明而已,无他意。

网友:
按键正常,复位无效。PL 757也有这个问题,我试过显示屏排线拔了重插就好了,或者不用管它放置一段时间自然就好了。

网友:
既然按键没坏,还修啥按键?按它时显示没变化时,显示屏3V供电对地短路放电也行,时间要短碰一下就OK,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总之,能解决,有些问题售后可能不愿意解释太多,麻烦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更换,我的自己换过,6x6x4.3的微动

谢谢,正不知道哪里可以查到微动开关大小,6x6x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