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EH-1650 如何改4声道功放机?

楼主(2024-11-22):
我的先锋DEH-1650出碟困难,想去掉cd部分,改成四声道音频输入,变成一个四声道功放,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接线,请高手帮忙,先谢谢了!

楼主:
https://d.520101.com:85/tvpdf/dvd/1/14110414006260.pdf这是电路图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d.520101.com:85/tvpdf/dvd/1/14110414006260.pdf这是电路图手册

打不开连接,最好上个电路图的截图,坛友们好分析一下

楼主:
https://d.520101.com:85/tvpdf/dvd/1/14110414006260.pdf

我试了可以打开呀,5M多,传不上,附件要求5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连接,最好上个电路图的截图,坛友们好分析一下

參考:

https://
elektrotanya.com/pioneer_deh-1650.pdf/download.html#google_vignette

https://www.
manualslib.com/manual/129994/Pioneer-Deh-1650.html

网友:
家用音响的四声道,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的的数字定向杜比逻辑电路,要用到专用的杜比定向逻辑集成电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四声道,。

网友:
拆机,找到CD部分的音频输出,拉出来。大概率不太好弄,都是软件控制的。

网友:
可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