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熊猫 SL21 收录机资料

楼主(2024-11-22):
求熊猫SL21  SL21-1  的功放板相关资料,尤其是 倒相牛 输出牛的参数。
此功放板是硅管牛输出的,比较好奇。玩过的集成功放比较多,分立件尤其带牛的功放没怎么玩过,感兴趣这个板子。据说锗管比硅管还好听,有想法改成锗管的,不知道倒相牛 输出牛的参数,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锗管是比硅管好听,但没有高音,听语音类节目不错。改场效应管吧

网友B:
其实用硅管做后级功放是不错的,何必去改它呢。

网友:
发个外型照片

楼主:
感谢!

不知道可否找到 两个音频牛的参数?比如倒相牛初级可以过多少直流,输出牛是多少比多少的之类的。

楼主:
照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硅管做后级功放是不错的,何必去改它呢。

好奇锗管的声音。 这个板子还算好找,锗管带输出牛的板子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是比硅管好听,但没有高音,听语音类节目不错。改场效应管吧

好嘞,您有三极管改场效应管的资料吗?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嘞,您有三极管改场效应管的资料吗?学习下。

锗管改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944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管改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4421

感谢感谢!
请教下,代换过后,静态电流与之前锗管的静态电流一致吗?输出变压器上的静态电流替换前后一致吗?(这是不是替换管子后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请教下,代换过后,静态电流与之前锗管的静态电流一致吗?输出变压器上的静态电流替换前后一 ...

推挽管和输出变压器上的电流不是一回事吗,改前没有测电流。你这个静态电流10-20mA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