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TC-WE605S打理加装带仓灯

楼主(2024-11-22):
机器自动翻带自动停机,更换17齿齿轮。。。压带轮一起更换,皮带已经换过了,
机器这样功能都正常了,经过仔细观察感觉空间可以加装带仓灯,开始实施,,,,,,
淘LED灯条

网友A:
灯条太亮,还可以串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条太亮,还可以串电阻限流...

我在调整一下亮度,,,,,

网友A:
SONY机器还是不错的....

下面那台TEAC,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机器还是不错的....

下面那台TEAC,性能怎么样?

TEAC  V-870,状态不错,3磁头的,偏磁2声道独立手动调整的,闭环走带机构。

网友B:
楼主,卡座加灯在哪里取的电?常亮还是按播放键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卡座加灯在哪里取的电?常亮还是按播放键亮灯?

在机器的受控电源上去的,开机就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机器的受控电源上去的,开机就亮。

好的
我加的在加载开关那里,我担心触点容量不够,想想20mA的电流应该不至于

楼主:
调整一下亮度。
调整前
调整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加的在加载开关那里,我担心触点容量不够,想想20mA的电流应该不至于

我的两个LED灯条并联后又串联电阻实测15MA,接到那里都可以,我是按照惯例开机就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两个LED灯条并联后又串联电阻实测15MA,接到那里都可以,我是按照惯例开机就亮,,,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