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风吹坏的941修复全过程

楼主(2024-11-22):
今晚,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被风吹坏的牡丹941c已全面检修完毕!在此,首先感谢各位老师的解答及提供维修思路。特别感谢zzfjct版主老师的全程细心地跟踪指导!
前几天我的941到手后由于短波2灵敏度似乎低了些,于是怀着将电路板驱潮的心理用电吹风吹了约一分钟左右,出现了三个波段完全无声的故障。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检修过程如下:
首先开机用万用表测量开机电流,在30毫安,说明机器无特别大的短路,但存在漏电的情况,一般收音机的待机电流在10毫安左右。于是断电检测整机的9个三极管的管脚压降情况。凭自己的经验,锗三极管是最娇气的,又是铁壳材料,受热快,认为百分之九十都是锗管损坏所致。于是重点检查,但是结果出乎我的意料,9个三级管的管脚电压降正常。说明大致是完好的。接着用从后到前的检修思路。先检查低放部分。由于没有信号发生器,用蓝牙耳机接出音频信号从音量电位器中心抽头注入,发现功放正常出声。但是蓝牙耳机的音量要开到很大时才行。说明低放增益太低,由于三极管都正常,电阻损坏的可能性极小,重点检查电解电容。将音频耦合电容全部换新后,低放部分恢复。用螺丝刀碰触BG6的基极时,可以发出很大的咔嚓声。
此时,三个波段还是完全无声。继续检查检波二极管,正常!此时按老师们的解答思路,应该是振荡电路停振了。接着测量BG1的发射极电压,发现为零。怀疑供电。将c48,c13,c12换新后,发现c12完全短路了,换后震荡管恢复起振。但是还是无声。检修到这时,发现了规律,那些纸介电容损坏的可能性极大。于是继续检查中放级时,发现BG5的电压也是为零,快速将c41,c45取下,发现c41果然也是短路了,将两个换新后,喇叭传来了沙沙声。心中暗喜。因为这将是修复成功的一大进步。
继续检查三个波段的发声情况,发现短波1,2正常有沙沙声,无台,中波还是没有任何声音。继续检查,将c21,c20换新后,中波恢复正常的沙沙噪音。但是还是收不电台。有了多次的经验,干脆全部把那些纸介电容0.047容量全部换掉,电解电容也全部换新后,收音机恢复正常工作。
接下来是调试,逐一测试了检波前级的各个三极管的电流,过程这里省略。本人做了大量的实践实验,装拆机不少数十次,做了如下调整:
将BG1震荡管电流稍微提升,BG1基极电阻由原来的23K调整到20K,有助于灵敏度的提升。
将BG3换成了3AK20,实验后,发现3AK20完全可以胜任。换的原因是原来的3AG24漏电太严重。静态电流达到了3毫安。换3AK20后,静态电流调整为0.4毫安。
将BG4一中放的静态电流由原来的0.6毫安调整到0.7毫安,这里按照理论知识,0.6毫安已是足够大,甚至过了,但是在我实验后得出,调整到0.7毫安时,灵敏度大幅度提升。三个波段也没有出现自激情况。于是将原来的基极电阻30K调整到20K。这里一中放的电流可能超大,也可能是这个BG4本来有漏电情况,也可能是放大能力太低。
实测BG2电流在0.45毫安左右,BG5电流在1.5毫安左右。
BG2和BG5未做调整,保持原样。
低放部分电流也未做调整。
重新调整c17,c18,c19,c25,c24,c23微调天线输入和高放谐振电容,将灵敏度调到最大。
重新微调了天线输入和高放谐振电感以及各个中周。
将频率盘增加了照明灯,方便晚上收听。
将拉线盘加固,原来的老化了。
调试由于没有示波器,条件有限,全部都是凭耳朵调整,只能这样。
此次故障造成三个波段完全无声的原因是两个纸介电容短路,两个严重漏电和一个电解电容性能变劣。本人看重的是接收性能,述将全部的电解电容换新,低放耦合电容采用了音频专用的吉尼康电容。那些容量为0.047的纸介电容则全部用独石电容代替。电源滤波电容采用了固态电容。
此时,整机得到了完美的修复。零件也是大换血,我今晚和网红神机Sr286做了详细,认真的对比,发现两机的灵敏度难分伯仲。半斤八两。
最后,再次感谢老师们的耐心指导。本机才能得于修复!

网友A:
*维修大捷,恭喜!
*新换的那几个电容(包括电解电容)太刺眼;
*如此玩家,至少配备一台信号发生器,学生信号源也行。

网友:
功德无量!换了好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大捷,恭喜!
*新换的那几个电容(包括电解电容)太刺眼;
*如此玩家,至少配备一台信号发生器,学 ...

此次维修对收音机电路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B:
没有专用仪器修复的过程介绍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用仪器修复的过程介绍详细,学习了!

就靠一块万用表,其他靠耳朵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靠一块万用表,其他靠耳朵听。

用简单工具和经验修理机器真佩服;分享详细维修过程很感谢!

网友:
三分钟热风筒吹锗晶体管都没坏,

说明是这些零件质材严重不纯,三分钟加热使今后不断发生的毛病一次过全暴露.

网友:
风吹坏的941修复,图文皆佳

网友C:
短波2 13M的国产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2 13M的国产机不多

短波2到22M兆

网友:
这机器修复得彻底。几十年应该也不会出问题。不过建议那个指示灯用黄色的会更好些吧......

网友:
新换上的电容质量都挺不错的,估计至少能坚持二十年以上。

楼主:
光色的灯手头上没有,以后会改进。那个背景塑料板也有点发黄了,我想用白色的香烟的包装金泊纸贴上去。

网友:
不是还有高放管(BG2)的维修过程吗?这点也很重要。

网友:
换了可变电容?

网友D:
换下来的160V/0.047电容器别扔,想办法把里面的纸卷弄出来,外壳套在新换的电容上,灌蜡,冒充老货更好看一些。耦合电解电容也如法炮制,不然这些崭新的现代器件与老机风格差异太大。退偶的电解电容稍微个儿大,就那样吧 !

楼主:
可变没换,只是贴了电胶纸防尘。高放级状态良好,没动。

楼主:
另外那电阻7.8.9我去掉后出现了严重自激的情况。这三个电阻不能去掉,如果去掉之后没有发生自激,说明机器没有在最佳的工作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下来的160V/0.047电容器别扔,想办法把里面的纸卷弄出来,外壳套在新换的电容上,灌蜡,冒充老货更好看一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这机子电解电容比天和的差多了,我的941A几乎都不行了。纸介电容如果用紫色独石电容换掉也不错,不过不容易买得到。

网友E:
建议你尽快购置一台信号发生器,鲜鱼网上多的是,便宜.

网友:
老古董遇到了楼主是幸运的,恭喜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尽快购置一台信号发生器,鲜鱼网上多的是,便宜.

好的。那个学生用的J2465型信号发生器好用吗?

网友F:
今晚和网红神机Sr286做了详细,认真的对比,发现两机的灵敏度难分伯仲。半斤八两。

有高放的机器看来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晚和网红神机Sr286做了详细,认真的对比,发现两机的灵敏度难分伯仲。半斤八两。

有高放的机器看来是 ...

是的,我特意将两机在弱台上做了对比,两者灵敏度难分上下。286标称的调幅灵敏度是≤20UV。而941说明书标称短波的灵敏度是10UV。在两者之间我只是从听觉中分不出胜负,没有仪器测量。但是941现在实际的灵敏度是多少,由于没有仪器,不得而知。

网友:
最近也想修一台七几年的老机,还想着哪些零件有失效的嫌疑,这正好就干脆把所有的电容都换一遍,一劳永逸。

网友:
变红牡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靠一块万用表,其他靠耳朵听。

有钻研精神,干事认真细致!

网友:
电解电容可以加压自己修复。

纸介电容、薄膜电容不可以自己修复吗?

网友G:
恭喜!恭喜!我想知道,所有零件元件能不能全部购得?能的话就可以自己组装一部了,另外,可变电容是换了还是加保护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学生用的J2465型信号发生器好用吗?

  建议XG-2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我想知道,所有零件元件能不能全部购得?能的话就可以自己组装一部了,另外,可变电容是换了还 ...

自己组装太难,搞那些电感就够呛。可变电容是贴了防尘膜。

网友H:
一中放偏流太大会不会导致AGC控制力下降? 不过好在现在调幅台发射功率小了很多, 阻塞的情况会少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中放偏流太大会不会导致AGC控制力下降? 不过好在现在调幅台发射功率小了很多, 阻塞的情况会少些

目前没有发现阻塞现象。只是噪音增大了。

楼主(2025-01-08):
增加了独立的电源开关,大大延长电位器的使用寿命。改用了两节18650电池供电,用5伏的s1117稳压模块稳压。效果非常好。电压稳定在4.9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