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STECH MY65万用表200M档尾数的困惑

楼主(2024-11-23):
我的MASTECH MY65万用表200M档表笔短接有接近9.99M的底数,而胜利VC9804的200M档笔短接后有接近0.9M的底数,
我现在有两个疑问:

1 为什么底数不一样?
2 该底数可以消除吗(从改变电路参数方面)?如果可以的话,如何消除?

楼主:
找到答案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54&archiveid=1

网友A:
这种标测1m以下的还是比较准2m以上就别先想了误差太大电路设计本来就不好4位半的20M以内还可以大了都不行只能参考何况200M的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标测1m以下的还是比较准2m以上就别先想了误差太大电路设计本来就不好4位半的20M以内还可以大了都不行只 ...

网友:
胜利表说明书上说兆欧档有底数很正常 。

网友B:
200M高阻挡是单独设计的挡位,不同于其他电阻挡。电路设计本身就存在底数,测量时,剪掉底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高阻挡是单独设计的挡位,不同于其他电阻挡。电路设计本身就存在底数,测量时,剪掉底数就行。

这么说我这个my65短接表笔应该是10.00M,而现在是9.99M,差了一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