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世界XS420小收音机如何拆电路板?

楼主(2024-11-23):
求助世界XS420小收音机如何拆电路板?看了半天无从下手。哪位老师拆过,谢谢!

网友:
线拆下螺钉,再看看。

网友:
除了这俩比较明显的固定螺丝,是否还有其他的,先拆下试试呗。

楼主:
三颗螺丝下掉后,电路板活动,但连着两个旋钮,拿不掉

楼主:
有点像熊猫B737,但旋钮的盖撬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颗螺丝下掉后,电路板活动,但连着两个旋钮,拿不掉

旋钮的顶部应该是盖,能够掀起来吧。

网友:
旋钮盖与轴较紧而言,用一字螺丝刀插得靠近轴,然后旋转螺丝刀应该能拆下。

楼主:
帖子有始有终,才能有益于读者,机遇巧合的时候不走弯路。
用大头针在两个旋钮的指示点处,用力一挑,就会出现一条裂缝,再用平口螺丝刀撬一下即可。不干胶粘的,有点紧。

网友:
旋钮上有固定螺丝,或者旋钮是按上去的,另外这小机多少钱入手的,收听行吗?

楼主:
撬开盖子就能看见螺丝。这个小机是买其他机子搭的。我不喜欢三极管剑波的机器,不会单独去买这样的机器。但这个机子声音灵敏度和声音都还可以,比很多晚期的机器都好,可能是电路复杂一些,机壳大一些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