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了几个TDA7231,感觉都不是原厂的?

楼主(2024-11-23):
芯片厂多了产品就越做越烂

网友:
磨面 特别是四个角棱角分明……………

网友A:
楼主真会买都是磨面的你与5532对比测一下电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好多都是358.好点用5532国产的改的磨面

网友B:
试过TDA7231,这片子用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会买都是磨面的你与5532对比测一下电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好多都是358.好点用5532国产的改的磨面

这些应该是原厂的,有NE55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TDA7231,这片子用用不错。

淘宝有假货,您买的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有假货,您买的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试过一个,各方面正常;我买的看上去是拆机的,91年、93年的货。

网友C:
都停产好久了,新的肯定没有

网友:
为什么你们总喜欢停产的?4558不香吗?

网友D:
这个不用纠结,搭个电路试试就知道了。器材:面包板或洞洞板、8脚IC座、信号源、示波器。电压取12v,负载8欧左右,输入50Kh左右正弦波,调整幅度,不失真输出越接近电源越好,一般会低于电源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用纠结,搭个电路试试就知道了。器材:面包板或洞洞板、8脚IC座、信号源、示波器。电压取12v,负载8 ...

信号源和示波器木有。纯业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停产好久了,新的肯定没有

是5532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532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买的

TDA7231早停产,5532还有生产,比如TI, 但要是指的大S版那早就停产了,要么收藏品要么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