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札记】凯歌4B15A疑难特殊故障一例

楼主(2024-11-24):
一台凯歌4B15A,短波基本正常,中波有强烈的连续沙沙噪声,且频率越靠近中波低端噪声越强烈,音量电位器稍关小噪声变成吱吱声,一开大噪声立刻就有,开的越大越强烈。因为短波是正常的,基本可以排除公共通道的故障,排查和中波有关的线路。查变频管中波位置的工作电流,正常。疑C5变质导致中波本振反馈幅度太强烈,查C5,正常。疑中波本振频率不对,查相关器件,正常。又判断可能检波后高频滤波电容C22失效,用一只小电容并联试之,无效.....,就这样耗费好几天时间依然无果,几乎放弃。思索因为关小电位器可以减低噪声,使得电位器的上端和中心抽头之间有一个电阻出现有了某种滤波效果使得噪声减轻了,于是用一个小电容并在了输出变压器初级两端(原机这里没有电容),突然噪声消失清晰的播音声出现,翻转板子观察元件面,发现一只推挽输出管b-c极上并联的3300p电容断脚开焊,处理后故障消失。这例故障很奇怪,很容易误判为高频部分有故障,而且这只小电容藏在管子和变压器的夹缝中,也不容易看到断脚开焊,以前也从未遇到这样的故障现象,所以走了很长的弯路

网友:
高频自激的频率落到中波范围了。一般对短波影响比较严重,只影响中波真的很少见

网友A:
公共部分怎么不影响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共部分怎么不影响短波?

这就是叫人奇怪的地方,短波没噪声,  越靠近中波535KHZ噪声越强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叫人奇怪的地方,短波没噪声,  越靠近中波535KHZ噪声越强烈                                   ...

自激有一定的频率范围,不可能是广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有一定的频率范围,不可能是广谱的。

从结果推断可能是自激频率大概在在几十到几百千赫,它的谐波刚好落入了中波低端,所以越到中波低端噪声越强烈,而短波频率高其谐波到不了那么高的频率没有影响。只是这个怎么能引起了自激,才是奇怪,因为低放和功放部分用的是低频锗晶体管,特征频率没有那么高

网友:
比较特殊的故障现象。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故障经验分享!谢谢坛里的朋友分析,又学到点经验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让我遇到,还真修不好.  感谢分享.

网友:
记得有一个帖子,说的是曹大师研制高灵敏度收音机,就非常关注功放高频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