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两块MF35的年代?

楼主(2024-11-24):
求教,家父年轻时用的表,整理出来,不知年代

网友:
这可是老表了,我读小学我隔壁的电器修理铺就用的这个表当时看着他用好羡慕旋转表咔咔声检测电路,经常去他铺子看电视70年代中期的表后来这表80年代生产的表盘有改动,90年代我买表老师推荐的500型和mf35,有同学用的就是这老表,我买的是500的升级板500a,mf35那时的做工真的很好欧姆档都是用的康铜丝绕组,大红袍电阻,绿袍电阻,红的是金属膜电阻,现在机械表太差,接触片表头偷工减料,那时的检测盘都是银触点的表头游丝也特别好,

网友:
看的不清楚

网友A:
第一个就是传说中的空心儿35吧!可惜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最好拍内部照片。

网友:
打开看里面更能容易判断,不同年代的工艺有所区别

网友B:
妥妥的炫富

网友C:
这图片拍的,谁看的清啊

判断年代最简单的方法,拆开看元件的生产日期,表的出厂日期一般不会晚于元件日期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片拍的,谁看的清啊

判断年代最简单的方法,拆开看元件的生产日期,表的出厂日期一般不会晚于元件 ...

实心的内部图,空心的没拆,75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妥妥的炫富

家父是电工,84了,他年轻时用的,我是小白,只知道这是老表,量量家里插座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心的内部图,空心的没拆,75年的

大概在75、76年的样子,反正是70年代的没问题,再往后这几个电阻就会用绕线的了

网友D:
这表在国产指针表里算是很贵的了,前几年炒到了很高的价格。其实一点儿也不好用,档位太密。双旋钮的500型倒是很容易上手,价格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表在国产指针表里算是很贵的了,前几年炒到了很高的价格。其实一点儿也不好用,档位太密。双旋钮的500型 ...

我的两台35吃灰十几年了,用吧,怕磕了碰了,又怕脑抽手滑一不小心烧了,所以只能束之高阁供起来,而且它太重了,总之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台35吃灰十几年了,用吧,怕磕了碰了,又怕脑抽手滑一不小心烧了,所以只能束之高阁供起来,而且它 ...

mf35表现在是用来炒价的,不是用的。

网友:
第一块,77年的,第二块 79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台35吃灰十几年了,用吧,怕磕了碰了,又怕脑抽手滑一不小心烧了,所以只能束之高阁供起来,而且它 ...

卖了吧,没什么大用。四厂,温州  500难道不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台35吃灰十几年了,用吧,怕磕了碰了,又怕脑抽手滑一不小心烧了,所以只能束之高阁供起来,而且它 ...

我父亲几块几十年的老表,放柜里吃了几十年的灰了,今年把清理出来,500的表头坏了,我换了一个内磁表头,不准了。18的电流档坏了,串了一个电阻,勉强能用,都是老物件,看看岁月的痕迹罢了

网友:
保留,做一个纪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就是传说中的空心儿35吧!可惜图片看不清楚。

再补两张,手机太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补两张,手机太老了

这两个是好表,值点银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是好表,值点银子了

我也想知道能值几两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