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小鸡机震

楼主(2024-11-24):
一台咏梅895中波收音机,开大音量出现机震,一般短波机震容易出现,中波机震还是第一次见。以为接触不良,把电路板怀疑的地方补焊,还是不行。逐个拨动元件,也没发现问题。敲击,每个地方都会有机震声。换双联,没有效果。束手无策了!

楼主:
就这个机子,和咏梅877,882电路图一样

网友:
这类收音机的输出功率只有50mW,“机震”几乎不可能。重点检查:一、喇叭纸盆表面是否吸附铁磁性物质;二、喇叭铁芯是否生锈摩擦音圈;三、功放是否有自激。

网友:
        台式机空气双联一般都用橡胶垫减震,既然小双联儿已经换新,就当是排除了,接下来检查一下振荡线圈和中周的磁帽是否有松动的,直观左侧黄色磁帽调的很厉害,总之四个磁帽都检查一遍。

楼主:
已经按照各位老师所说的做了。更换扬声器,拆下3个中周和震荡线圈清理碎磁芯,在输出变压器初级加0.47微法电容器消除自激。故障依旧存在。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A:
是音量开大了失真吧?查推挽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音量开大了失真吧?查推挽管。

是音量开大出现机振,共鸣的那种啸叫

网友:
        这就得一步一步地查,接下来查输入变压器前的推动管,偏置电阻是否变化或者推动管本身参数变化,接下来就是检查推挽管子,是否只有一个管子工作,不对称,检查电源和前端的电解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音量开大出现机振,共鸣的那种啸叫

        你说的这种情况似乎不属于机振,应该属于啸叫或者汽船声。

楼主:
应该属于机震。音量开到刚开始机震,用手轻按电路板,机震会消失,放开后还会机震。开大音量,用手按就不起作用了

楼主:
更换了2个滤波电解电容器,无效

楼主:
等有空换两只3BX31做功放管看看,应该不会再有功放级高频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有空换两只3BX31做功放管看看,应该不会再有功放级高频自激

换管子试试,看图管子用的都是塑封管,早期国产塑封不太好。

网友:
提供几点思路供参考:1,高频部分的电路是不是有飞线?比如磁棒线圈的引线,应当用腊或胶粘在电路板上,不能悬浮状态。高频飞线随声音振动会使高频信号受到机械振动信号调制,从而发生机振。2,中周内部绕组磁芯松动(不是磁帽松动),会出现机振。3,有焊点虚焊,这个焊点非常隐蔽,外观很难发现,要逐个补焊排除。以上三条都是我在近期维修中遇到过的。

网友:
把线路板拿下来,通往喇叭的引线接长,使喇叭和线路板远离,并把线路版元件的一面朝上,放在垫布的桌子上,开大音量,若啸叫仍存在,那就不是机振;若啸叫声消失,那就是机振,按14楼做法,细细查找。

网友:
拿一个塑料棒在临界时反复按压各个元件,找出那个最灵敏的几个。用蜡或者热熔胶处理看看情况。

楼主:
用外接扬声器,音量开到最大也不机震。看来肯定是机震了

网友:
中周、振荡线圈浸蜡试试。

楼主:
帖子有始有终,才能有益于坛友。震荡线圈浸蜡后不再机振,估计震荡线圈内有没清除干净的碎磁芯,或者没注意到的松动。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谢谢!

网友:
应该系震荡线圈绕得松或者磁芯未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