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LC200A电感表??说说好不好用?

楼主(2024-11-24):
据说比100a好用

网友:
什么样的?

网友:
装了外壳?

网友:
就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谐振法测量,不如电桥

网友:
商家产品介绍说:不能测量变压器电感量、所以我就一直没买。

网友:
线路与程序有开源的可以自己做,要省事可以买现成的。

不能测低频的变压器线圈与大电容因为其测试频率大于 100KHz。
专门拿来测收音机用的小电感与小电容非常准确。
不需特别校正或比对,只要每次测试前按一下归零键即可。

网友A:
这东西用来测Q值比较高的小电感、高品质电容非常不错,准确度相当好,但因为无法区分副参数,所以对Q值不高的电感和电容效果就比较差,用来玩收音机是相当实用的小工具,因为收音机中比较关心精确度的电感电容Q值都不低,如果是玩其他的,比如变压器、测电解等,基本没啥用

网友:
是的,10几年前我都见过了,加了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用来测Q值比较高的小电感、高品质电容非常不错,准确度相当好,但因为无法区分副参数,所以对Q值不高 ...

ok,正好我打算玩收音机。

网友:
看看这计算法改造一个LC100A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52949&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