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散热装甲是搞坏SSD的元凶

楼主(2024-11-24):
主板通常给SSD带散热片和导热硅胶垫,散热片通常就是2.5-3.5毫米厚的硬铝板,导热硅胶垫通常2毫米厚,非常软。容易挤压变形。

装上SSD拧紧固定螺丝,SSD的PCB板就弯曲变形了[如果不拧紧就接触不良,几乎起不到散热效果]。PCB基材是树脂,是脆性材料,上面的铜箔韧性也不是那么好,毕竟不像橡皮筋,再加上通电热胀冷缩等效应,久而久之,有的出现轻微裂纹,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掉盘,蓝屏,甚至SSD变砖。

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主板牌子,SSD散热设计都是这种,这些人大脑里只有美学,力学智力细胞无限接近于零。

懒得实拍了,下面的图均取自网络。

整齐的散热装甲

散热装甲下边就是SSD插槽

弯曲的SSD

网友:
第一张弯曲的照片,明显是ssd下面的螺孔高度不对,偏矮,螺丝拧上后板子就向下弯曲,和散热片没关系

散热垫有弹性,安装散热片反而能起缓冲作用,避免板子变形

楼主:
M2 SSD PCB板力学原理图

下面这个属于安装不当,和厂家无关。

网友A:
导热硅胶垫有薄的1.5毫米,现在的设计师掌握的技术知识不全面

网友B:
请问芯片组大师,有信仰的猪头装PC是再等一年还是直接用这一代芯片?

网友C:
两面都做上散热片就不会这样了,pcb被夹在中间就不会弯曲。很多结构设计师对材料的了解不够多,经常因为pcb是完美刚性的东西,完全不会考虑材料力学,就像以前的主板CPU散热器一样,卡扣是扣在主板上的,随着CPU功率越来越大,散热片也越来越大,就需要更大的压力来压到CPU上,慢慢的就把主板压变形了。其实机箱上有设计散热器固定脚位,只是大部分厂家不会设计这样的散热器而已。

网友D:
看最后一张图片,很明显应该是错误安装造成的PCB变形。

网友E:
这玩意我也是看了半天...

最后决定不装它,裸奔

网友:
我发现许多 CPU 风扇和散热片的距离太近,自己设法拉开一些距离散热更好。

网友:
不装散热片是高速 SSD 掉速掉盘的元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热硅胶垫有薄的1.5毫米,现在的设计师掌握的技术知识不全面

按说厚点适应性强,毕竟SSD的PCB上元器件怎么摆放的都有。
一切为了营销,别说弯了,就算断了也总不能让主板厂商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芯片组大师,有信仰的猪头装PC是再等一年还是直接用这一代芯片?

不是大师,等不等没分别。个人再怎么合算也算不过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面都做上散热片就不会这样了,pcb被夹在中间就不会弯曲。很多结构设计师对材料的了解不够多,经常因为pcb ...

是的, 我就用的这种夹心的散热片
Intel的CPU就是你说的那样, 很多人担心时间久了变形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最后一张图片,很明显应该是错误安装造成的PCB变形。

就是错误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我也是看了半天...

我的也是拆下来扔了那个硬铝片。

只是裸奔会不会很热?况且你这SSD貌似还吃显卡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