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iteVNA试着测电容电感,不知道流程对不对

楼主(2024-11-24):
  LCR7测小电容电感不给力,狠狠心买了款vna,网上翻了好久的贴,试着用一下,不知道流程对不对,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

  首先是设起始终止频率,先随便设个1~100Mhz,然后是校准,没接线的情况下分别用送的三个头校准开路短路和负载,直通是拿根线连接PORT1和PORT2,隔离我没有两个负载头子,直接把负载头拧到PORT2校,校准完成后保存。

  显示如上,迹线随便选个黄色,通道S11,格式S11里更多更多翻到P啥啥C(好像是并联的意思),左上角黄色字出现“S11 pC 10nF/15.13fF”,10nF我猜是最大量程。

  然后插入夹具,由于接了很长一段线,值有点跑偏

  点显示-刻度-电延迟-设合适的时长,这里我试了3.25ns合适,没搜电延迟的意思,不知道这样测出来和直接插上夹具再校准测的区别,此刻左上黄色数值又回到很小的一个数。

夹具连接如下,这不是串联模式吗,实际我选择pC和sC测出来值都一样

  然后分别用pC和pL测电容电感,电容标称10pF,电感是直径5mm的5T空芯线圈,感觉测出来和计算的差不多,算很准吗?

网友:
电延迟就是用来补偿电缆和夹具板上一截线的延迟的。
有人喜欢把网分校准到电缆末端,那么就只需补偿~百ps量级的夹具电延迟就行了。

网友A:
你设电延迟是对的。10n/是指一格10nf,对于你的测试来说太大了。你可以找找类似于“scale”或什么选项,设成每格10pf更好,这样当你设电延迟时可以设的更加精准,测电容就更准。

网友:
而测电感时10nh又太小了。你可以同样改成类似于50-100nh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电延迟是对的。10n/是指一格10nf,对于你的测试来说太大了。你可以找找类似于“scale”或什么选项,设 ...

好的明白了,我看电感那也是10nH,原来是这个意思。谢谢

网友A:
你选中要更改的迹线,点“刻度”菜单,进去把刻度改成合适的值,然后再精调电延迟。这样测到的就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中要更改的迹线,点“刻度”菜单,进去把刻度改成合适的值,然后再精调电延迟。这样测到的就很准。

测得准就好,感觉这个小东西比电桥实用多了,买值了

网友A:
另外你的电容腿那么长,我猜在几百MHz以内就会有LC串联谐振点。我倒是希望你把上限频率调高点,看看在哪里谐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得准就好,感觉这个小东西比电桥实用多了,买值了

肯定的。网分可以在你需要的频点测器件,可以直接在它的工作频点附近测试,比业余电桥准的多。
当然也有专业电桥和射频阻抗测试仪可以实现高频加扫频测试。

网友A:
litevna可以保存校准的。你可以把常用的几个测试设置(包括频率扫描参数,校准和迹线显示格式)一起保存下来。以后需要时调用就行了,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电容腿那么长,我猜在几百MHz以内就会有LC串联谐振点。我倒是希望你把上限频率调高点,看看在哪里 ...

这样是谐振吗?35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vna可以保存校准的。你可以把常用的几个测试设置(包括频率扫描参数,校准和迹线显示格式)一起保存下 ...

好的我慢慢摸索,这小东西真有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谐振吗?355Mhz

让光标再往右一点,C刚好过零点,史密斯图刚好过横轴,就是串联谐振频率(SRF)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慢慢摸索,这小东西真有意思

玩得开心很重要,发现新天地的乐趣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光标再往右一点,C刚好过零点,史密斯图刚好过横轴,就是串联谐振频率(SRF)了。

您猜的真准,说了几百Mhz我就直接先设成300到400试试看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