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随身听省电的方法

楼主(2024-11-24):
以前读书京华998随身听用电池不少,假期拆开打摩内部终于省电不少,主要打摩收带轮将压毛垫弹簧去几圈少些压力减少收带轮拉力,力越轻越好能收带就好,第二步调整压带轮与主轴的压力,调整压簧弹力能拉动磁带就行可以多试几次,走带正常不变音就可以了,当时条件好又换了个快进与放音走带结束都会自动停止的机芯,改动后每星期一对电池就够了,每天听2个钟吧,当时没条件测不知电流多少。最近打理台爱华砖头随身听如法泡制,现在电流放磁带008安(可调电源数据)电压1.6Ⅴ磁带开始变慢左右翻带已不能动作,把电池拿下放石英钟都不走了,这么一改动电池完全被拃干,收音0.01安,经过这么改动电池省不少,上述两随身听都是用3v电池。

网友:
第一种方法要谨慎,不然容易收带不及时造成搅带!
第二种方法在许多超薄随身听上就完美解决了,主导轴磨砂处理或者包膜,这样就能降低压带轮压力减小电机耗电!

网友:
95年开始给同学打理随身听,或录音机,发现很多收带轮太紧了,有的甚至变调了,后来经常用剪短弹簧的办法减少压力,改善音质和减少磁带损耗。

网友:
最省电应该是去掉电机改手摇,不仅省电,还能变声

网友:
  曾经在广州陶街买了一部索尼磁带随身听,用的是一节5号电池的电控机芯,电池非常耐用。90年代京华随身听是国产随身听比较有名的了,与东芝TOSHIBA,爱华AIWA,索尼SONY,三洋SANYO一起流行过。

网友A:
这点还是小日子在行啊
9几年一节电池就相当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还是小日子在行啊
9几年一节电池就相当耐用了

小日子用无刷电机确实省电,专用耳机功放也就用10Am左右。

网友B:
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现在是过时的东西了!
偶尔听一听怀旧可以!

没有可玩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的好东西!现在是过时的东西了!
偶尔听一听怀旧可以!

错,曾经只能看买不起的东西
现在玩玩乐趣无穷

网友C:
我怎么就没想到收带轮的阻力呢!醍醐灌顶。。。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就没想到收带轮的阻力呢!醍醐灌顶。。。
感谢分享

收带轮调整到受力均匀用手抓停不卡顿为好,有电流表检测更好,调好再重新调整带速。机芯厂为了保证不卡带都调得过紧。

网友:
    这样搞,电是省了,性能变差是必然的了。
    减小收带力,遇到有些阻力大些的磁带就吃力了,也就是说适应性变差;减小压带轮压力,可能造成带速不稳,抖晃率变差,轻微的抖晃没有仪器也听不出来,或者说有些磁带没事,阻力大或者光滑些的磁带就变调了。
    正常的机芯出厂的力度都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