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知何用的冲击脉冲测试仪

楼主(2024-11-24):
一个不知何用的仪器,扬州无线电二厂的“冲击脉冲测试仪”;通电之后指针向左反打,可能是需要配用相应的传感器

内部做工倒是挺精致,插件设计,板上用的还是早期的金封3DG、3CG三极管、八爪鱼运算放大器,小金蛋WXX电位器

微信图片_20241107222303 -

网友:
是高压脉冲/吗?否则0.1ms的分辨力不咋地呀

网友:
章鱼运放很性感啊

网友:
想起了老夫大学时用过的“冲击电流计”(其实就是脉冲电荷积分器)。用它测出了各种磁性材料的磁滞回线。

网友A:
好浮夸的内部做工
一块板子相当于一颗运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浮夸的内部做工
一块板子相当于一颗运放吗

它还有一块板子上有三运放呢,一个黑的,两个白的,白的还非常浮夸地给管脚套了绝缘皮,再非常浮夸地把管脚弯折起来再焊接到板上,总之就是,真的非常浮夸 一看脑子里就有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还有一块板子上有三运放呢,一个黑的,两个白的,白的还非常浮夸地给管脚套了绝缘皮,再非常浮夸地把 ...

那两个芯片浮夸的外星虫子造型管腿弯折据说是防应力的。不过另一个黑的不知为啥不这么做。或许是因为白的发热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