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东方红收音机电源牛,不明白为何要2或3片对插?

楼主(2024-11-24):
貌似质量不错,金灿灿的,单片对插和2片对插有什么区别?

网友:
单片是对的,双片是偷工。

网友:
电源变压器钢片一片一片交错对插是最好的,批量生产3~5片重叠再对插是节约工时,减少劳动力。

网友A:
真正的金砂片好东西!估计也是特殊尺寸,再利用得手工做骨架了。我也有一只是EI78的尺寸。

网友:
是不是工人干活偷奸耍滑?

网友:
就是为了干活快!区别不是很大用在民用上没什么区别,标准肯定是单片,通电漏磁小低频杂音小,以前做完还要放真空里浸漆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金砂片好东西!估计也是特殊尺寸,再利用得手工做骨架了。我也有一只是EI78的尺寸。

舌宽26,估计是国产GEIB-26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舌宽26,估计是国产GEIB-26型。

   我的78舌宽只有22-23mm,24mm也没有。叠厚32mm,准备做小单端的高压了,如果连灯丝绕组一起就不够了,前辈您看我这样算对不对?2.2×3.2=7.04×7.04=49.5÷1.25=39.6W×80%(效率)=31.7W。高压以300V/0.1ma计,就己经3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8舌宽只有22-23mm,24mm也没有。叠厚32mm,准备做小单端的高压了,如果连灯丝绕组一起就不够了, ...

我觉得是偏小了。
我一般都是已实际运用为依据,计算只是作为参考,因为牵涉到很多变量,比如你这个1.25系数和效率,片的质量、新旧、绝缘层、铜阻…不同,取值都不一样,我是看实际运用时牛的发热情况来判断的。

给你一个实际应用的数据做参考——这个电牛舌宽26,叠厚50,用于6J8P推6P3P,仅仅够用,工作2小时,夏天升温10~15度。

楼主:
这台机就是考虑到电牛偏小,所以整个线路设计和元件选取都是采取了最省电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偏小了。
我一般都是已实际运用为依据,计算只是作为参考,因为牵涉到很多变量,比如你这个1. ...

您的这机给我的影象是:
   1.摆局新颖而又科学------高手之作
   2.轻薄型------犹如纤纤少女,耐看
   3.设计完美------两手准备,石胆整流兼备
   4.电牛最多86片,或许不满,拖6P3P应该蛮吃力,所以有近15度的温升
   5.扼流圈和两只输出牛是66片,扼流圈叠厚在3.8cm以上,扎实,电感量不会低于6-7H。输出牛片小,你恐怕电感量不足,因此叠厚估计在4cm。
   6.中间一个稍小白色的变压器不明白功能
   7.上面高度9cm,壳高3cm,整体高度约12cm,具有强烈的简洁明了舒服的观感
   不知怎么的,自从玩胆机以来,我对SRPP电路, 6P3P管子, 纯二电路, 屏--屏反馈, 大反馈这几样情绪上都比较抵触, 细思一定是自己没装好又是玩小管效果不显著而产生的吧。扯远了。
   上面我说的金砂片作高压牛,仅是想量材录用,因为弃之可惜呀,我平时用电牛都是宁大勿小的,比如PCL86和4P1S单端, 电牛都是86×50的。6P15和PCL86-PP是105×60(也是金砂片)和105×50的。我喜欢功率储备足的,刚才看到隔壁论坛丢丢版主说,一般使用在储备功率的30%左右,看来这个方向是对的。
   谢谢您的回复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这机给我的影象是:
   1.摆局新颖而又科学------高手之作
   2.轻薄型------犹如纤纤少女,耐看

大部分猜错

楼主:
做过6N4、12AX7、6SQ7、6N9P、12AT7(两级)、12AU7(两级)推6P3P,貌似这6J8P最好声。

网友:
我的经验就是一片一片对插  如果是新旧混插 就把芯片均匀插在旧片中  当然也是一片一片对插

网友:
       哈哈哈,想当然真的不行,见舌宽在26mm,86片还要28mm呢,所以判断至多86片,96片舌宽26mm这规格真的很特殊,不会也是金砂片吧?帘栅和前级用电专供,用66大电感伺候,确实是做到家了,声音肯定一流无疑!而且还多是Z11片。还特意按装了USB插口,我要求低,所有机子统一是5-6元钱的蓝牙內置完了。
      上次听说6J8P,6G2P声音好,我也跟风买了曙光的各1对,放抽屜近三年了,至今未曾动过,下次来搭个地摊听听看是什么滋味。还有你为啥偏不试6N8P?
    我蛮相信三,五极管做前级的。北京6F1我比较喜欢,曾用6F1代换ECF80推6P15-PP,根本听不出区别(个人认为),装过6F2推6P1-PP, 感觉也不错,都是五极管做放大的,可能这就是异曲同工吧,不过心底里还是坚信三极管是最佳选择。

网友(2025-03-30):
其它收音机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