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折腾系列之凯歌4B15A改硅记

楼主(2024-11-25):
书接上回,先从这台凯歌4B15A的打理记说起:
凯歌4B15A收音机欣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04856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打理好后放了数月,再次拿出来把玩发现收音机又坏了,经过检查发现,中放管发射极的交流旁路瓷片电容由于工艺问题裂开了,怪不得灵敏度那么差。于是只能拆解,维修。既然拆解了,那就再整体大修一次吧,于是我决定把机器内部用的四个电解电容直接换新,分别是音频耦合电容,AGC电容,电源退耦电容,电源滤波电容。但更换电容时,我莫名有一种反接的冲动,是的,我想把除了推挽级以外的其他四个锗管全部换硅,因为锗管也许会老化影响性能,既然这次也是排除一切隐患,那么我肯定不介意大修,甚至做变性手术。
首先,变性手术第一步就是把3AG1全部换成9018H,换好后就要重新计算偏置电阻,然后就是更换3AX31,这个偏置电阻150K,计算完后发现只要那个管子HFE为100左右就可以了,因此也换成9018H。
下一步就是把检波二极管,四个电解电容,电源极性颠倒,但由于推挽级管子保持不变,因此偏置电路两个电阻要互换,发射极反馈电阻及输出变压器抽头也要互换。
最后就是重新调中频及覆盖跟踪了。
考虑到本机检波电路中频滤波电路很简陋,容易在中波低端啸叫,我还加大了检波二极管后面的中频滤波电容,换成了100nF,经过一系列的调试及对老化元件的更换,此机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我很满意。
心得体会就是痛并快乐着,痛是因为真的很麻烦,快乐是因为确实达到了预期效果,当然了也有装的成分,毕竟说效果没有提升,我就彻彻底底白忙了。
更换完管子调试也是必须的,中频飘到了470KHZ不说,原本覆盖高端频率很勉强,现在也能轻松达到了,只能细心再调试一遍,但调试结束后一定有所收获。

原图

原图

更改如图所示

更改如图所示

改硅后的图片

改硅后的图片

板子根本看不出来动过烙铁,哈哈哈

板子根本看不出来动过烙铁,哈哈哈

图中红X需要割走线,重新飞线

图中红X需要割走线,重新飞线

重新装好调谐拉线

重新装好调谐拉线

完成了

完成了

楼主(2025-01-18):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一台梅花鹿672-1六管全锗机,前三管改2N3906,低放改9012,功放两个3AX22不变,原机带2个硅二极管简 ...

锗改高HFE硅,后级输入阻抗变高,中周带载Q高,选择性会更好。至于低放能不变就不变,锗和硅还是能听出一点点区别的。改得好,恭喜同样取得不错的效果

网友B(2024-11-25):
不知这不换电源极性,用9015直接换3AG1,然后也按楼主的9018偏置电阻阻值,的是否可以?

网友:
检波负载中频旁路电容,只用一只0.01μF是有点小,但是0.1μF是不是过大了?检波负载RC时间常数的大小,并不仅仅影响音频的上限频率,时间常数太大会使检波器产生对角线失真,音频频率越高失真越严重,调幅度越大失真越严重。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了得,居然没有焊脱皮,厉害厉害。

网友:
楼主相当长的时间不露面,一露面就是大手笔,改得好!要是把修改后的电路图搞一个贴上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决心、技术和手艺非常腻害,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买到9018H正品

网友:
我也改过一台,功放用的3BX31,不改电路板

网友C:
声音是否好听一些?

网友D:
建议楼主再做做试验,一个一个将9018换成9014,9014的β高得多,看看贝塔几百的三极管,会不会引起收音机自激啥的。

网友:
前段时间,用一个红灯753的电路板做试验,把各级管子都改成PNP管,偏置电阻也计算好了,但就是不起振,没找到原因。然后兴趣转移,做P3A功放去了。

网友:
那3AG1、3AX31的换成2N2907或2N3906更简单些。

网友:
我在力创上买到9018H都是铁脚的,不知道去哪买铜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不换电源极性,用9015直接换3AG1,然后也按楼主的9018偏置电阻阻值,的是否可以?

可以的,因为这个凯歌4B15A的电路是锗管,考虑到过去锗管离散型大,加上发射极直流负反馈电阻稳定工作点肯定是必要的。所以,如果直接代换,只要Ft达标,hfe又差不多,几乎任何管子都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是否好听一些?

只换了收音电路的管子,不会影响声音,何况这种只谈音量不在乎音质的机器本来也谈不上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再做做试验,一个一个将9018换成9014,9014的β高得多,看看贝塔几百的三极管,会不会引起收音机自 ...

除了输入阻抗高了,选择性好了,没其他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