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得了个sanyq1100小机,6管三极管用的是sanyq2SA329,求电路图,

楼主(2024-11-25):
周末得了个sanyq1100小机,6管三极管用的是sanyq2SA329,pnp型。通电不响,低放没问题,信号源注入末级中周初级有声音,注入末级三极管基极无声音,三极管Ueb-0.25V,集电极测电压-3v。,求电路图。另外这机子中频是多少455还是465kH?

补充内容 (2024-11-26 08:39):
这小机子有个怪现象,听着听着有时中频不工作,两级中放电流只有标称值的四分之一,反复提高和降低电源电压就会复活,两级中放电流恢复正常的0.5和0.9,收音正常了。会不会是三极管老化所致?

网友:
锗管机机,标准电路,不错

网友A:
PR1100 / 6C341 / 6C368 似乎是一样的电路

这俩一个是RP1100,一个是6C3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1100 / 6C341 / 6C368 似乎是一样的电路

455kH中频的,多谢老师!
这机子两级中放都受AGC控制

楼主:
太感谢您了,一目了然

网友B:
我们这边没有调幅信号了,只有调频信号我用汽车收音机试的!家里收音机也是只有调频模块那种,好想听听调幅广播的味道了,你们哪里调幅能收几个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没有调幅信号了,只有调频信号我用汽车收音机试的!家里收音机也是只有调频模块那种,好想听听调幅 ...

至少要十多个。主要是中央台和北京台,弱台有天津台,廊坊台

网友:
还是你们哪里好啊!还能收听调幅广播从纸盆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还有手动旋转调台的感觉同时认真听着从喇叭里传出收音机理换台嘈杂噪点的声音

网友:
有可能是C3/C9/C10之一存在漏电,导致中放电流突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没有调幅信号了,只有调频信号我用汽车收音机试的!家里收音机也是只有调频模块那种,好想听听调幅 ...

网上有消息说,从2025年元旦起,各省省台的中波频率,省会城市将用500kW的功率发射,省内将采用同频转发。
不知是真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消息说,从2025年元旦起,各省省台的中波频率,省会城市将用500kW的功率发射,省内将采用同频转发 ...

如果发生天灾或战争,中波是很好的传播工具,现在好多车上要求安装收音机,可以及时了解路况和躲避灾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发生天灾或战争,中波是很好的传播工具,现在好多车上要求安装收音机,可以及时了解路况和躲避灾难

就是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对玩收音机的是一件大好事。

网友:
这种老收音机基本上拿到手就要把电解电容都换掉,再测三极管性能在决定去留,这一套下来在去听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