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如何防止过放电?

楼主(2024-11-25):
过放电对镍氢电池损害很大,有电池余量指示功能的用电器对防止镍氢电池过放电很有帮助,但还有很多用电器并没有电池余量指示功能,这类用电器,一直用到电池彻底没电了才停止工作,这时,电池已经过放电了。
对于这类没有电池余量指示功能的用电器,该如何防止镍氢电池过放电呢?难不成要时不时把电池取出来测量一下电压吗?如果是这样,那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A:
还弄啥镍铬、镍氢电池,还是用锂电池才是王道。

网友B:
“放电
在电池的使用过程中,也必须小心。对于串联在一起的几颗电池(比如数码相机中4颗AA电池的通常排列方式),要避免电池完全耗尽电能,进而发生“反向充电”(Reverse charging)。这会对电池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害。不过,通常这些设备(比如之前提到的数码相机)能够检测串联电池的放电电压,当它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便自动关闭,以保护电池。
单颗电池并不会有以上的危险,只会一直放电,直到电压为0。这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实际上,周期性地将电放完然后再充满有利于保持电池的容量与质量。”
以上来自网络。
我的镍氢电池都是用时充满,用后不管。因为镍氢电池自放电率高,即使充满也无法长期保持。

网友:
单体电池电压:1.2伏
标称电压:通常为1.2伏
充电电压:1.4到1.5伏
放电终止电压:通常为1.0伏

在意的话就自己做个保护板低于1V断开电池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就是这种电池经常用到刀片转不动寿命照样管10多年

网友:
有个土办法不知道行不行?521光耦发光管端起始电压就在1V左右,能不能在每节电池上接上一个光耦,输出端接成与门形式,一旦某节电池放电到电压下限就启动复位电路断开负载与电池检测?难点是发光管限流电阻很难选取与多触点继电器难找。

网友:
什么电器??

网友:
两收音机用4节5号镍氢电池供电,电池不足会提醒换电或充电,用其它地方的话可以测电压(1.1伏左右基本没电了)确认是否要充电,现在的低自放电镍氢电池基本排除了要用时没电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
在电池的使用过程中,也必须小心。对于串联在一起的几颗电池(比如数码相机中4颗AA电池的通常排列 ...

十几年前我也遇到过,要用时没电,充电又没时间;换低自放电的镍氢吧,那个电池放半年一年都有电(起码50%以上),那个日本的ENELOOP能保证1年存放还有85%的电。

网友:
这个基本无解,很多电气设计之初就不是为可充电电池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弄啥镍铬、镍氢电池,还是用锂电池才是王道。

很多老的随身听、收音机用的基本都是5号电池,工作电压多是1。5V,3V,4。5V,6V等,如果用锂电池,还得改装,怪麻烦的。
另外,用5号电池也很有怀旧感。

网友:
过放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用较高电压点击一下,一样正常充放电,基本没影响。只是这玩意儿除了和普通干电池体积相若,电量就十分羸弱,还是用锂电池爽!

网友:
非要用镍氢的话,如果原用电设备没有设计防止过放电功能,你就自己diy呗,现在像MAX809一类的电池监测IC两毛钱一粒,选个适当的规格,搭建出电路,让它在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的时候自动关闭就可以了。一般这类IC的静态电流在μA级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老的随身听、收音机用的基本都是5号电池,工作电压多是1。5V,3V,4。5V,6V等,如果用锂电池,还 ...

1.5V的7号,5号锂电池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的7号,5号锂电池多的很。

很多使用5号电池的老用电器,比如:随身听、收音机等,其耗电功率并不大,2000MAH的低自放电镍氢容量已经足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