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0936M B9是不是分正品、副品

楼主(2024-11-25):
我买的一个凯迪KK9—A收音机,FM改88—108M,换了7节天线后灵敏度还不如德生R9702。而中、短波灵敏度却不错,联想起以前的模拟集成电路质量分几等,一个全新29包邮的收音机,如果有副品集成电路,为了降低成本肯定会采用。

补充内容 (2024-11-26 09:15):
找到一个原因,天线信号经100P电容到FM输入端,同时经电感电容电容串联的滤波器到短波高放,。FM时由于短波造成信号消减。我把天线改由波段开关分别接FM,与短波后FM灵敏度提高了。

补充内容 (2024-11-28 07:26):
没有用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见过地摊货比正规军更牛逼的?
KT0936本来就是定位最便宜的低端货,再加上KK9本身定位就是最便 ...

KT0936B M B9虽然是低档货,但熊猫T51同样用价格也不便宜。KK—9A再地摊货,收听效果应该不比坛友制作的差。除了芯片其他贴片元件、调台电位器能劣质到哪儿去,就是劣质对灵敏度的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0936M B9虽然FM是单声道的,音质也不太好,但FM灵敏度还是不差的,不过楼主拿它和德生R9702去比就有点难 ...

错了,德生9702FM的灵敏度大概是10uV,KT0936M  B9是1.6uV,应该完胜德生机。

网友A:
你什么时候见过地摊货比正规军更牛逼的?
KT0936本来就是定位最便宜的低端货,再加上KK9本身定位就是最便宜的地摊货所以设计和用料也不对会有多好。灵敏度差不好不也正常吗?而且我很怀疑你说的中短波灵敏度不错这句话,别的不说,收短波你的手能多稳多准?

网友:
我觉得产品收音机应该不会刻意去买副品芯片,毕竟产品是要卖的。就目前的集成电路制作工艺也不会有大量的副品产生。可能由于生产厂家不同、做出来的芯片品质有差异、这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B:
KT0936M B9虽然FM是单声道的,音质也不太好,但FM灵敏度还是不差的,不过楼主拿它和德生R9702去比就有点难为KT0936M B9了(本来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KT0936B M B9虽然是低档货,但熊猫T51同样用价格也不便宜。KK—9A再地摊货,收听效果应该不比坛友制作的 ...

地摊货是不是比坛友制作的好我不确定,毕竟厂机和DIY都是有优有劣。但是按照你的意思的话只要有个芯片其他都不重要甚至没有都可以,那你试试能不能拿个芯片直接听?外围元件不重要、对灵敏度影响不大这种话也就你敢说。其他不说,你拿KK9和用同样芯片的熊猫比比看,一样吗?影响不大吗?那买熊猫的是不是都是SB?

芯片决定的是上限,产品设计决定的是下限。再好的芯片没有好的设计也会很烂,不信你试试没有天线收不收得到台?一样的道理。

我没玩过KT0936这个芯片,但我玩过其他收音芯片。我不和别人对比,拿我自己做的机子举个例子来对比。我玩的第一个收音芯片是RDA5807这个调频单波段收音芯片,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做的初版只能收到2-3个台,现在能收40个左右,同样的接收环境。楼主你是否还觉得只要芯片一样其他的都不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德生9702FM的灵敏度大概是10uV,KT0936M  B9是1.6uV,应该完胜德生机。

完胜不了。先排除虚标的情况下,芯片灵敏度和收音机灵敏度是完全两回事。一般来说很难有人能把最终产品的性能做到芯片的极致的。也就是说,最终成品永远是低于芯片标称指标的,任何产品都是,不仅仅是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胜不了。先排除虚标的情况下,芯片灵敏度和收音机灵敏度是完全两回事。一般来说很难有人能把最终产品的 ...

模拟芯片灵敏度和收音机灵敏度确实是两回事,就芯片的灵敏度而言也有最大、最小的不同参数。如果拉杆天线够1/4波长,那么统调点的灵敏度完全可以达到芯片的灵敏度,而整机的灵敏度是以FM88-108M不劣于多少uV为指标。况同一个型号的产品也不可能灵敏度一样,所以只能用一个保守的数值作为指标。DSP芯片则不同,没有输入、高放调谐回路,所以只要天线够长整机的灵敏度与芯片的灵敏度就应该差不多。

网友:
“DSP芯片则不同,没有输入、高放调谐回路,所以只要天线够长整机的灵敏度与芯片的灵敏度就应该差不多”有道理。  KT0936B9只有天线输入 和音频输出  留给用户的只有修改那几个寄存器去设置AGC、接收带宽之类    ,与灵敏度几乎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见过地摊货比正规军更牛逼的?
KT0936本来就是定位最便宜的低端货,再加上KK9本身定位就是最便 ...

还真不是你所说的这样!
不要小瞧地摊货,这类DSP收音机,哪怕再低档,很多时候接收FM的效果能把模拟电路的机子打得满地找牙。只是会有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会有些出入罢了。
我摆弄过不少机子,dsp的调幅不咋样,声音有些不自然,fm基本都不弱。

网友:
现在的集成电路,没有正品复品之分。正规厂家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两种。
以前基于工艺问题,集成电路一致性不高,所以分出来几个档次,最好的给谁用,中等给谁用,差的给谁用。
现在不同,要求高的器件,与普通器件采用不同的制作工艺,而不像以前那样在一大堆中挑好的。
同一个功能的器件,会有多个厂家生产,这就会使不同厂家生产的同功能器件性能有差异,这也不是正副品的问题,是不同厂家的问题。比如同型号的集成电路,TI做,ST做,UTC做,都是正品,但性能确实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德生9702FM的灵敏度大概是10uV,KT0936M  B9是1.6uV,应该完胜德生机。

德生9702我没用过,不好评价,但我也没说KT0936M B9灵敏度很差啊,我的意思是KT0936M B9这样的芯片,凯迪KK9的这个价钱,厂家根本不会用重料去打造,甚至不会花功夫去设计线路和PCB布局,能响就好,你拿个二变机跟它比不是欺负它吗 ?另外,我同时做过KT0936M B9和SI4836 A10,KT0936M  B9还外挂AT24C02C修改寄存器参数,算是做成功了吧,可无论参数怎么改,FM收台就是没有SI4836 A10多(SI4836 A10标称FM的灵敏度典型值2.2uV),SI4836 A10用1米的拉杆天线室外能收到42个台,KT0936M  B9同样情况只能收到38个,都是用的10圈的电位器,不会有调错过的问题。还有KT0936M B9中波号称有天线调谐,可实际表现并不比SI4836 A10更好,更何况还有立体声、音质的差距,经过那次比较后就再也提不起做KT0936M B9的兴趣了,¥1.97/片的KT0936M B9当初买了20片,现在还有十好几片束之高阁。芯片的参数仅供参考,实际效果还是要做出来才知道。

网友:
还是分立件折腾起来更有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芯片灵敏度和收音机灵敏度确实是两回事,就芯片的灵敏度而言也有最大、最小的不同参数。如果拉杆天线 ...

不用应该,能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不是你所说的这样!
不要小瞧地摊货,这类DSP收音机,哪怕再低档,很多时候接收FM的效果能把模拟电 ...

没小看地摊货,同DSP,你觉得地摊货能秒正规大厂?那那些正规大厂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