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沃斯588D直流钳表测电压不准

楼主(2024-11-25):
这个钳表测直流电流、电阻、二极管、电容、通断蜂鸣、频率都可以测,但是测电压就不行。
测直流电压4V,测出来的是100多V。测交流220V测出来的是无穷大而且蜂鸣响。
调动直流电压,它显示的电压也会随着变化。
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24-11-25 23:44):
测2V以下的电压就正常,2V到10V就不准了,测出来的电压就几十到几百V了,超过10V就超压报警了。

补充内容 (2024-11-26 11:34):
多谢坛友们的热心指点,问题已找到,是电路板上档位璇转盘的铜铂有一处打火烧短路了,刮开就好了。

网友:
估计拨盘接触不良

网友A:
这个表的故障一事拨盘接触片接触有问题,第二就是交直流档损坏了,这表的质量一般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的故障一事拨盘接触片接触有问题,第二就是交直流档损坏了,这表的质量一般不耐用

测2V以下的电压就正常,2V到10V就不准了,测出来的电压就几十到几百V了,超过10V就超压报警了。

楼主:
测2V以下的电压就正常,2V到10V就不准了,测出来的电压就几十到几百V了,超过10V就超压报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2V以下的电压就正常,2V到10V就不准了,测出来的电压就几十到几百V了,超过10V就超压报警了。

检查一下交直流整流组件性能下降会影响测量结果‌,还有板上的那几只三极管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交直流整流组件性能下降会影响测量结果‌,还有板上的那几只三极管有没有损坏

多谢热心指点,问题已找到,是电路板上档位璇转盘的铜铂有一处打火烧短路了,刮开就好了。

楼主:
多谢热心指点,问题已找到,是电路板上档位璇转盘的铜铂有一处打火烧短路了,刮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