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分仪是不是不准了

楼主(2024-11-25):
我的天分仪是不是不准了看下图老是在14.24兆至14.27兆徘徊.

网友A:
神马野生仪表,”ANALYZER“居然写成”ANALYA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神马野生仪表,”ANALYZER“居然写成”ANALYAER“?

这个应该是HAM自己diy出来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HAM自己diy出来卖的!

全英文介绍的.说明书也是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请教一下,
简易的天分仪 能测量 高频放大器的频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英文介绍的.说明书也是英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说明书:http://www.lxqqfy.com/c/file.php?id=MR300_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简易的天分仪 能测量 高频放大器的频响吗?

感觉是不能。天分仪差不多是单端口的,看单端口的回波与发射波的关系。
而测放大器需要有第二个端口来接收放大器的输出。nanovna和litevna有第二端口,就可以测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http://www.lxqqfy.com/c/file.php?id=MR300_c

非常感谢南蛮老师啦.你是怎样找到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简易的天分仪 能测量 高频放大器的频响吗?

Nano没用过,lite输出激励功率-10dBm,直接拿来测小信号放大器基本会饱和测不准。
我自己那些P1db、IIP3很差的手搓放大器,都在lite的1端口后面加20dB衰减器才测的。。。

网友:
MT4S301  2024-11-26 17:51
Nanoùlite-10dBmС
ЩP1dbII ...

Dlitevna2
VNADiyLNADЩЩ迹LNAVNAЧε
VNA12
S11S221

网友:
晕,多亏存了。重发。
即使自己D的放大器不饱和,我也担心litevna2口被干饱和导致测不准。
而且考虑到业余VNA端口匹配不咋样,Diy的LNA端口匹配也不咋样(我记得你D的一些放大器拓扑,有些拓扑的输出阻抗极低),为防止射频波在LNA和VNA之间的连线上来回逛荡导致测出波纹,我一般在两条线上都串衰减器。衰减器的匹配比前两者好太多了,可有效阻断信号来回晃荡。
这种业余一口半VNA,测低衰减的东西,例如测一条线,滤波器,往往1口能看到2口,而此种场合又特别在乎纹波,也要串衰减器才更准点。
当然如果要测S11,S22那就不能在1口串衰减器了。

网友D:
如果调试的不是电阻而是实物天线,这个驻波最小点,不一定是天线的最佳谐振点,可能有较大功率的电台在工作
这类工具(含VNA)测尺寸较大的天线都一样,遇较强信号都会误判,因为,天线感应的信号,可能比测试工具的本机振荡信号还强
调试天线前先收听预调频段有无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调试的不是电阻而是实物天线,这个驻波最小点,不一定是天线的最佳谐振点,可能有较大功率的电台在工作 ...

老师我测是GP底部加感天线.我觉得是天分仪有误差做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不能。天分仪差不多是单端口的,看单端口的回波与发射波的关系。
而测放大器需要有第二个端口来接 ...

  收到,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