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高频率下测准大容量电容的电容

楼主(2024-11-25):
我用数字电桥设置内阻30欧,测试电压0.6V,频率30KHZ测量150UF的聚丙烯薄膜电容,发现测量出来的容量每次都不一样,从80UF,100UF,140UF,220UF,280UF的结果都有,有时候我动一下夹子就会改变不少,有时候不动夹子,开机关机一下再测也不一样了。所以说数字电桥因为自身输出功率有限,测这些大电容,在高频率下它每个周期输出能量太少,给电容充电的电压太低,如果自身的底噪又比较大,是很难测准小信号的。频率切到1KHZ,就一直准确显示在150UF了。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知道该电容在30KHZ下的性能,这种情况是否普通的数字电桥不能满足了。

图是我测试150UF聚丙烯电容的部分图片,显示都是容量偏大的,实际上在这之前测试有不少偏小的结果,我没拍照。

网友A:
150u 电容在 30kHZ 下容抗是 1/(2*3.14*30000*0.00015) = 35 毫欧姆,这个量级,一般 LCR 表真不至于有你说的辣么大的随机误差。

Hioki 3522 用 56.78kHZ 测试 100u 钽电容,还是比较稳定的,符合常理,你的结果不符合常理

网友B:
150UF在30khz下电抗只有0.03ohm。
你怎么着也得调低点频率,让电抗提高到和30ohm差不多一个数量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u 电容在 30kHZ 下容抗是 1/(2*3.14*30000*0.00015) = 35 毫欧姆,这个量级,一般 LCR 表真不至于有你说 ...

非常怪的一件事是,这个电桥一开始用30KHZ测这些百uf级别大容量电容时,测试结果都只有电容标称容量的大约60%不到。但是我过了一会再测,居然结果很准确,150UF就是150UF。然后再过一会再测,结果又是忽高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UF在30khz下电抗只有0.03ohm。
你怎么着也得调低点频率,让电抗提高到和30ohm差不多一个数量级啊。

主要是我需要知道电容在高频率下的性能,我那个电容可能是能工作在30KHZ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需要知道电容在高频率下的性能,我那个电容可能是能工作在30KHZ下的。

无脑猜测,哪里接触不良了。
要不先预热电桥,再校准,再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需要知道电容在高频率下的性能,我那个电容可能是能工作在30KHZ下的。

0.035ohm,假设测错的是正确的,最大差一倍,相当于你的电容的容抗在0.017到0.07ohm之间,这性能算是满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脑猜测,哪里接触不良了。
要不先预热电桥,再校准,再测试?

我昨天也从这几个角度考虑的,预热,预热了很长时间。校准了,也考虑到夹子接触问题,也考虑了外界电磁场干扰问题,我测试周边好像没啥干扰源。所以,怀疑仪器自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35ohm,假设测错的是正确的,最大差一倍,相当于你的电容的容抗在0.017到0.07ohm之间,这性能算是满意 ...

我用来储能滤波,我比较关心容量,和ESR这两个指标。

网友:
找几根没有屏蔽层的短线代替测试线测下稳定不稳定,还是不稳定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显示这么多位数字没准用了什么高级滤波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也从这几个角度考虑的,预热,预热了很长时间。校准了,也考虑到夹子接触问题,也考虑了外界电磁场 ...

对此我的看法是,你去测试一个接近阻值的标准电阻,看看 LCR 的表现

网友:
你再放到电容档测一下,看会不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C:
如果你的表可以的话,请设置为更低阻抗的档位,用 30 欧姆档去测 35 毫欧的阻抗不合适。

网友B:
有兴趣看一看。自己手里的电桥/LCR表太菜,因此用人力LCR来做楼主这道题。测这么个搁箱底至少六年的100u100V电容:

方案是示波器内建AWG输出30kHz正弦波激励如下电路。电容串31.3ohm。相比电容的毫欧级阻抗,可以认为AWG的负载差不多就是31.3ohm。这样便于算电流。

读CH1,读得30kHz,1.557V。因此流过DUT的电流是1.557V/31.3ohm=0.0497A。

读CH2,读得24.08mV。因此Zdut=0.02408V/0.0497A=0.484ohm。

再看上图相位,电容电压迟滞了1.1uS。迟滞了sita=(1.1/33.3)*6.28=0.207弧度。

故ESR=Zdut*COS(sita)=0.484*COS(0.207)=0.474ohm。
Zc=Zdut*SIN(sita)=0.484*SIN(0.207)=0.0996ohm.
故C=1/(6.28*f*Zc)=1/(6.28*30k*0.0996)=53.3uf。
和图1相比,误差大出天际。
这或许是因为相位角测得不够准。因为C的电抗太小,相位角确实会不太大。所以相位角不准导致C不准是应该的。
不服,拿出我的手持破电桥测了下,ESR倒是差不多在0.4ohm上下。电容是10kHz下77uf,100kHz下22uf。30kHz算出来53.3uf,刚好在电桥的10k和100k测到的中间,遂放下电桥心安理得地洗漱安眠。

网友:
聚丙烯大电容,30KHz那么高的频率,滤波用途,测试ESR就行了,不用管容量
容量用1KHz测试就行
pF级小容量电容,才根据需求用比较高的频率测试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看一看。自己手里的电桥/LCR表太菜,因此用人力LCR来做楼主这道题。测这么个搁箱底至少六年的100u100 ...

量版您别睡俺挑个小毛病先,那应该是 theta 不是 sita,查了一下 sita 这个写法不是很常见,它表示 Sigma-Theta 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表可以的话,请设置为更低阻抗的档位,用 30 欧姆档去测 35 毫欧的阻抗不合适。

我前一阵子也不知从哪搜来的信息,NF的ZM237X电桥好。看来有必要盘一个来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你这仪器有问题。哪怕选择的频率不对,如果仪器正常,同一个元件,反复测试几次,误差也不可能相差这么大。这显然是仪器有故障,或者仪器本身的功能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表可以的话,请设置为更低阻抗的档位,用 30 欧姆档去测 35 毫欧的阻抗不合适。

楼主原话是“设置内阻30欧,测试电压0.6V,频率30KHZ”吧啦吧啦,这里的 30 欧姆应该指的不是不是量程,而是 LCR 表的源内阻:一些国产 LCR 表,源内阻是可调的,似乎目的是为了和国外品牌 LCR 表在测量电感时取得可对照的数据

而且楼主测得 Cs 是个位数毫欧,分辨率 10uΩ 量级,30 欧姆量程我估计做不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也从这几个角度考虑的,预热,预热了很长时间。校准了,也考虑到夹子接触问题,也考虑了外界电磁场 ...

你首贴的图是之后增加的?我之前没看到,看来你果然

1、找个量级接近的电阻,用你的夹具测一下
2、找个类似 26005 的夹具测一下你的电容

3....我咋觉得你的 LCR 表看着不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话是“设置内阻30欧,测试电压0.6V,频率30KHZ”吧啦吧啦,这里的 30 欧姆应该指的不是不是量程, ...

能显示0.01uΩ

网友:
应该是仪器有点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话是“设置内阻30欧,测试电压0.6V,频率30KHZ”吧啦吧啦,这里的 30 欧姆应该指的不是不是量程, ...

> 分辨率 10uΩ 量级
应该是10nΩ级吧?
我这些年脑子有点问题,在这种量级转换上经常要反应半天,看到你写的10uΩ让我脑子原地转了三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 分辨率 10uΩ 量级
应该是10nΩ级吧?
我这些年脑子有点问题,在这种量级转换上经常要反应半天,看到 ...

还真是 一晃眼没看清,单位是 m欧姆,x.xxx,xx mΩ,分辨率 10nΩ

楼主的 LCR 表好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  一晃眼没看清,单位是 m欧姆,x.xxx,xx mΩ,分辨率 10nΩ

楼主的 LCR 表好牛逼  ...

淘宝买的,最高端的那款能测到300KHZ的,1300多元。看产品介绍说测试很准确也和一些大厂仪器有对比测试结果。因为不懂电桥原理,所以楼上一些回复我都接不上话。我打算退货了,主要我也就DIY大功率电磁炉想测测电容性能,测不准我也没时间深究原因,至于小数点后面那么多位,我也觉得那是无效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一阵子也不知从哪搜来的信息,NF的ZM237X电桥好。看来有必要盘一个来了。

这玩意绝对适合您的要求,个头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最高端的那款能测到300KHZ的,1300多元。看产品介绍说测试很准确也和一些大厂仪器有对比测试 ...

浩蔓  看指标和演示挺迷惑人的。还是买论坛杨老师的Lq9101或二手同惠/稳科(或其台湾代工厂)的二手产品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浩蔓  看指标和演示挺迷惑人的。还是买论坛杨老师的Lq9101或二手同惠/稳科(或其台湾代工厂)的二手 ...

做过LQ9101和同惠TH2822E的测试对比,同测同一电阻、电容,测量值前者跟后者的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前者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