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切割电机轴

楼主(2024-11-25):
一台进口冰箱上的冷冻风机坏了,原装的要将近600,找了个代用的,其它参数都一样,只是轴比原来的长了15mm,轴的直径3.2mm,用钢锯片试了下,发现根本啃不动它,想明天用切割机试试,不知道会不会造成退火?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经验或诀窍?

网友:
才3.2mm,角磨机秒断,还来不及退火就完工了

网友:
没问题的用水切割比较好,没有普通的切割也可以就是不好打磨,是个细活

网友:
量好尺寸,角磨机+切割片,几分钟搞定。怕高温退火,切一下停一下,3.2mm用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转子轴拆下来在小车床上走一刀,可惜没这个条件

网友:
手提电动砂轮片可以切断的,切断后还可以用砂轮片打磨断口。
不会整体退火,切口表面会退火,不影响使用。

网友:
车一刀需拆下轴,轴一头是转子也不好装夹,想快省事还得用角磨机,不要一刀切,切一刀停一下沾沾水

网友A:
角磨机角磨机角磨机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角磨机角磨机角磨机

叫母鸡叫母鸡叫母鸡叫母鸡......

网友:
直磨机加切割片,电机通电转起来,直磨机高速,慢慢靠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转子轴拆下来在小车床上走一刀,可惜没这个条件

都是电机轴了,让电机自己转着车啊

网友:
角磨机伺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转子轴拆下来在小车床上走一刀,可惜没这个条件

就是有条件,车工也怕细长轴,况且轴直径只有3MM,,,,,,

网友:
不用角磨机,只用角磨机切割片。方法是电机固定后通电转起来,手持或者钳子夹持切割片将轴切一截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条件,车工也怕细长轴,况且轴直径只有3MM,,,,,,

钳工怕打眼,车工怕车杆,3mm细杆,车工也干不了,电机转起来,用角磨机的砂轮片磨吧。

网友:
这样的小细轴,用电蚀法就行,先给整个轴套上热缩管,热缩后在切割部位环切去掉热缩管头朝下用饱和食盐水几个伏特的直流电就行了,人别离开,腐蚀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