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矿石机

楼主(2024-11-25):
历时两个月做的三个简易矿石收音机(主要是因为刚开始做不能一次性找齐元器件,实际制作大概花一周时间)。
原理也是参考本论坛上面的,复杂的不太会,只能先做最简单的。

大AM矿机正面

大AM矿机正面

大AM矿机原理图

大AM矿机原理图

这是一个大的AM矿机

小AM矿机正面

小AM矿机正面

小AM矿机背面

小AM矿机背面

小AM矿机原理图

小AM矿机原理图

这是一个小的AM矿机

小FM矿机正面

小FM矿机正面

小AM矿机背面

小AM矿机背面

小FM矿机原理图

小FM矿机原理图

这是一个小的FM矿机
图片上标的参数都有误差,因为没有精确的测试设备,而且还有分布参数影响,计算值与实际能接收到的频率范围误差较大,标注的频率范围是用示波器测试LC谐振波形得出来的,也不是很准。

之前小的FM矿机在室内没什么效果,小的AM矿机和大的AM矿机在室内是用五六米长的电线横在阳台当天线,地线接在废弃的自来水管上,大部分情况只能听到嗡嗡声,应该是附近的电磁干扰。只有一次半夜能收到一个台,过一会就收不到了。总之在室内几乎没效果。

后来直接去广播发射塔附件测试,效果比较明显,天线只用了一根买的1.4m的可伸缩天线,地线没接,声音小但是清楚,耳机用的是2200Ω的和220Ω
大的AM矿机能收到中国之声
小的AM矿机也能收到一个台,不知道哪个台,用220Ω耳机感觉声音效果更好
小的FM矿机能收到一个台87.8m,有混台,好几种声音,当时用手机收音机对比一下大致确定是87.8

广播发射塔

广播发射塔

补充内容 (2024-11-26 12:33):
大AM矿机检波部分刚开始用的二极管,后面增加了3DQ,用开关切换,

网友A:
又来了一个接矿机接班人,欢迎!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来了一个接矿机接班人,欢迎!点赞!

能自己做个收音机感觉还是不错的

楼主:
耳机和天线

耳机和天线

这是用到的耳机和天线

现场1

现场1

现场2

现场2

现场3

现场3

这是接收现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谢谢,,

互相学习,本区有很多做的很好的案例可以学习,我这个第一次做,也是仿照论坛上的案例做的。

网友C:
fm矿机能收到台,用什么耳机?2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矿机能收到台,用什么耳机?220的?

都可以。我是在广播塔附近接收的,感觉220的声音更清晰,但是不同的耳机调谐位置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可以。我是在广播塔附近接收的,感觉220的声音更清晰,但是不同的耳机调谐位置不同

理论上或许是2200更大,但是我听到的声音大小感觉都差不多,我也奇怪,可能是声音都比较小不好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