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无线电里我最怕的两样东西

楼主(2024-11-26):
1.有机四连,从中学开始,发现四连特别难拆~引脚多。当然那时没有太多关注四连,接触维修后,还发现四连有个缺点~种类繁多,至今比如录音机上的四连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看型号。几年前,我想到一个笨办法,看需要换四连时,看一下各组动片特别是定片的厚度,两只可变电容厚度如果差不多,基本可以代用,装好后调一下。

2.短波,我发现国内短波收音机特别多,看过一些书,也没有太好的短波统调方法。短波统调的难点在于,如果没有仪器~哪怕是一台XG-25信号发生器,仍利用和中波一样的统调方法,由于电台的播出频率时常会变动,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频率,所以很难调节。而且短波还有比中波,调频严重得多的镜像问题,我把镜像频率灵敏度调高了,个很可能真实频率处的灵敏度却降低了。还有,短波线圈是直接绕在磁棒上的,改变线圈位置很困难(而且厂家为了接收稳定,线圈还固定得很死),只好改变接入位置,这可是个细活,一般我也不愿意去动。所以遇到短波收音机,我都不敢统调。顶多调一下磁帽,看看效果好不好,试一下,然后调回来。

这两个难题不知道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就是仪器的事,没仪器处处难

网友:
一,四联问题也确实够笨的,地球十波段收音机AM335P,比一般270P的高度还要低。二,短波贴绕磁棒统调只有把线圈用骨架重绕才能移动。

网友:
我也是四联引脚弄不明白

网友:
换四联最好是找同样的,找不到就留意破烂市上的尸体机拆件。短波能做到两点统调就不错了,排除机器元件损坏,收音机失调多数是人为瞎调搞乱了的。短波统调照搬中波的方法不灵验,因为台多就听可变电容小角度转动时的“咕噜”声就行了。具体方法是高端一手小角度转动可变,另一只手微调天线连补偿电容,找到峰值点,之后再去低端调天线线圈,反复几次。如果低端线圈是直接绕磁棒上的,又找不到峰值点,要看看振荡线圈是否有人动过?确定变频级原件没问题后可以用调振荡线圈磁芯的办法试试?因为收音机出厂时已经统调,磁棒线圈的电感量一般不会有明显变化尤其是不能移动的线圈。另外还要注意要把电路板装到机壳内调试,因为有的机器是外磁喇叭,原来工厂调试就是装好后开后盖调的,磁芯磁棒等已经是在被磁化改变原有导磁率的环境下工作的了,全拿出来调好后一装机壳又变了出力不讨好。

网友:
短波段磁棒天线线圈无法移动,可以用调本振线圈来凑天线线圈。
另外短波天线线圈的Q值较低,对统调的要求稍低。只要在波段0.3倍处和0.7倍处附近选择能稳定收听的弱台作跟踪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
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添置对应设备

网友:
有扫频仪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