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个R-9700DX

楼主(2024-11-26):
都说这机器好,闲鱼网上入手个问题机,先给机器洗个澡,电路稍做处理,外观看上去还凑合了
接收AM/FM还不错,因为喇叭口径大,对于收音机来说音质挺好,指针式频率指示,准确度也能接受
但是,短波段(1-10)指示偏高约100KHz以上不能接受  (后续调试)

楼主:
12波段,听着挺唬人的,短波部分带宽窄且频率不连续
并非一无是处,在频率指针行程相同的条件下,频段局部展宽,方便调谐

楼主:
没找到完全对应的电路图,截图所指应该是本振电感
指针置频段中间位置,微调电感,可使指针和频率刻度对应(跟踪后续调)
拉线式指针频率指示,重复定位精度很差,要求不要高,凑合能用既可

网友A:
先确定指针是否移动位置了,然后再鼓捣。

楼主:
借鉴网上介绍,调试短波跟踪(1本振)电感,结果基本满意,调试结束

据说,这玩意管用

有点老,用点滑溜

R-9700DX用了一堆晶振及电感做短波第1本振,业余爱好者思路;别看,闭上眼睛听,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完全对应的电路图,截图所指应该是本振电感
指针置频段中间位置,微调电感,可使指针和频率刻度对应 ...

为什么是2与8单独使用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指针是否移动位置了,然后再鼓捣。

AM/FM段指针与频率刻度对应,差的只是短波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2与8单独使用一个呢?

没有找到完全对应的电路图,我是用金属螺丝刀接触电感磁芯"碰"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完全对应的电路图,我是用金属螺丝刀接触电感磁芯"碰"出来的

多少钱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呀?

我的这个(65)价格高了,维一可取的就是没少小零碎
这款机器太老了,只适合鼓捣玩儿,非要收个,还是整个到手能用的省事
收听AM/FM段还不错,因为喇叭口径大,而且是全成集电路,对于收音机来说音质挺好

网友:
对,是德生公司设计残了,中短波互相牵制,中短波段调整不到最佳状态。

网友:
从短波王开始,为了少用波段开关,高频线路重叠,用电子开关,低放也是复杂的电子开关,耳机插座带开关,一有问题造成不少机器声音干涩,1622也是娇气得很,再有电池舱与内机隔离不够,电池漏液线路板1622周围一塌糊涂。

网友:
为了二变硬二变的二变机

网友C:
往上偏了100K,如果想图省事,直接拉指针下来,我那个9700DX偏的比你这台要少,那天清灰时直接稍微拉了下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875也是频道展宽,传统的开关切换,精确调谐,所以中短波听感很好,调频略比9700DX差一些。

9700DX的AM段接收还凑合,晚上试了下,接收到电台信号较密集,稍慢些调谐可分离
只是一款廉价的民用收音机,硬生生的"中波王"、"短波王",广告、炒作,被传的神乎其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上偏了100K,如果想图省事,直接拉指针下来,我那个9700DX偏的比你这台要少,那天清灰时直接稍微拉了下指 ...

如果是同向偏且行程接近,移动指针当然是个好法

大概看了手里这台,针和线涂了漆或胶,还算牢固,AM/FM频率指示也能接受,只有短波频率指示偏的离谱,没办法只能借助玩具级频谱的附加信号发生器功能,输出AM调制信号,先调二本振,再调一本振,因涉及AM段,四连上的微调电容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