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本收音机里得来的一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4-11-26):
拆一个废旧的收音机电路板,得来的这个原件没找到相应的参数作用,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网友:
3端陶瓷滤波器

网友:
  陶瓷滤波器。有可能是天线输入的88-108带通滤波器或者中频滤波器。

网友:
TDK,是一个名牌产品吧

网友:
这个东西要看拆的地方,或者型号。调频输入滤波,调频中频滤波器,立体声解码后的滤波器等都有这种元器件

网友:
陶瓷滤波器

网友:
调频带通滤波器

网友:
带通式陶瓷滤波器

网友:
调频带通滤波器,天线输入的88-108带通滤波器

网友A:
焊收音机上试试

楼主:
看来这玩意是定制品,没扫频仪真的很难确定它的具体参数,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了。

网友B:
也可以上电路试验,比如先接入76-108的收音机天线输入,如果88以下灵敏度减低,就是88-108带通,如果高端灵敏度减低,就是日频机输入滤波器,如果基本不变就是76-108带通,如果灵敏度都下降,就有可能是10.7,替换一个10.7,如果灵敏度降低很多,就可能是音频低通滤波器,基本不变就是1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上电路试验,比如先接入76-108的收音机天线输入,如果88以下灵敏度减低,就是88-108带通,如果高端灵 ...

好的,有空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收音机上试试

杨哥好,破收音机都拆完了以后有机会扫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