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喜欢OTL吗

楼主(2024-11-27):
我个人觉得OTL就不错,非得为了几十赫兹搞什么OCL?OTL频响就算比OCL差点,但由于输出电容的存在,不容易烧喇叭,别说在过去,就是现在,一只喇叭的价格也比一只相对应功率管的价格贵。

这也符合常理,一般收音机,录音机,磁带随身听,CD随身听等多半用OTL,或OTL集成功放。最有说服力的是,现在很多人都用手机代替了磁带随身听,MP3,MP4,掌上电脑等东西,但手机哪里又使用OCL了?就是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也没有使用OCL呀。

OCL一般用在某些大型歌舞厅,或者音箱发烧友场合。日常生活中,真不常见。

网友:
输出电容对音质的影响不止于频率响应,对高音的通透影响也很大,这个感受来自于那一年把夏普777的1392改为2030.
而这些年,觉得BTL的车机更不错,一个12V电瓶提供的澎湃的,几乎无内阻的电流供应,稳定的零点电位,四声道输出。对于电脑桌面音响是很不错的配置。

网友:
OTL:无变压器功放电路,优点是可以使用单电源供电,是电池供电的首选电路。缺点是需要通过体积较大的电解电容作为输出耦合,但由于电容的影响,低频特性差。

OCL:无输出电容功放电路,优点是省去体积较大的输出电容,频率特性好,效率较高,缺点是需要双电源供电,对电源的要求稍高。

BTL:平衡桥式功放电路,由两个相同的OCL电路组成一个功率更大的功放电路,无论使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都不需要输出电容,理想输出功率是单个OCL电路的4倍。优点是功率做得更大,且频率特性好,缺点是电路比较复杂,效率不高。

网友:
OTL的开关机冲击就是个麻烦。
现代的电路,单电源的几乎都是BTL。

网友:
HiFi必须排除OTL

网友:
功放的输出形式是技术和器件的进步产生的,而用什么输出形式则是应用场合的需要,比如中波收音OTL完全与之匹配,就像那句广告: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苏

网友:
高集成时代,电路复杂也没什么,都能克服。效果和价格是选择关键。

网友:
  便携式音响的音频功放电路几乎都用数字功放了,HiFi音响才会用电子管或者功率三极管的传统分立件音频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
OTL简单,相对安全 。OCL 零飘和开机冲击是个问题,双差分OCL加上保护装置成为后来家用功放的主流

网友:
OTL是指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互补OTL是无变压器功放电路。

个人的体会是逆潮流的:有变压器的功放在人声为主的音源(包括歌唱、诗朗诵、话剧等)声音的均衡性最好----当一个播放系统,高音好-低音才能下潜,低音不好--高音也不能过....

有一点特殊:通过比较收音机的功放,体会稍有不同:袖珍收音机由于喇叭口径太小变压器过小,通常声音有些刺耳,这种情况下OTL就能相对的加强一点低音,使得声音揉和一点点;但便携收音机喇叭口径大了(4~5吋),低音上来一部分了,这时播放吉他等器乐的振动声会含混不清,有变压器的功放就非常清晰....

没玩过高级功放,可能是偏见哈,不影响楼主的话题。支持这方面的交流讨论。

网友:
忽然间,我觉得小功率输出时候,使用输出变压器的甲类功放也非常好,声音暖暖的

网友:
现在手机都是数字功放,大功率汽车音响功放都是btl的。

网友:
不容易烧喇叭是最大的长处!

网友:
其实有无电容完全扯蛋,就算是功放采用ocl避免隔直电容影响低频特性那前置音频也避免不了使用隔直电容。当然也有所谓发烧功放完全避免使用隔直电容成为名符其实直流功放,但这种机器功放一旦损坏其输入端口也会有强大高压直流电输出(正负七八十伏供电功放机)从而摧毁任何高档播放音源。其实采用正负七八十伏供电ocl功放就算是有继电器保护喇叭关键时刻也无济于事,就算是保护电路启动继电器吸合线圈断电继电器触点也会因高压大电流产出电弧而烧灼一起,如果功放保险坚韧不熔断的话照样烧毁喇叭。

网友:
OTL因为有输出变压器,小功率还凑合,大功率不合适

网友:
用高价喇叭的也不会用OTL,自我陶醉的伪命题

网友:
手机电脑电视现在都是D类,跟OTL/OCL古董分类法毫不相干了
自己做OCL中点电压大/温漂大是技术有问题,不算OCL的缺点

网友:
手机电脑电视现在都是D类

网友:
   比较喜欢OTL,无需输入和输出变压器。曾有一套凯歌4B15A的外壳套件,自己用铆钉板做了一个中波收音机,低放部分就改为OTL。后部的波段开关位置改为电源开关,电位器就不必每次开关机都旋转一下,可延长碳膜的寿命。

网友: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主要感觉是省事,电源省事,只需单电源即可,输出电路也省事,不需要那个带继电器的保护电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电阻其实是个大问题,因为输出有大电流,继电器的触点容易烧蚀出现接触电阻,还不好处理,大家高价买来的粗壮喇叭线,让这个接触电阻弄得前功尽弃。

网友:
手机的音频功放用的是BTL吧

网友:
简单好用即可,现在用芯片,外加几个阻容,来做收音机功放不错,当年物资匮乏,也没那么多选择,才会用好多晶体管堆积,调试麻烦,论音质,收音机的音质本来就不怎样,喇叭也不怎样,OTLOCL在收音机这里对音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旧时OTL多是准互补,末级一个发射极输出,一个集电极输出,也是缺欠。
有的设置单独喇叭开关,或喇叭延时,减轻开机冲击。

网友:
只是用过OTL。OCL、BTL没有用过

网友:
“OTL”是革除输出变压器的英文缩写,目前国内特指功放与喇叭之间采用电容耦合的功放——注意,我们平常说的“OTL”跟英文缩写原义有本质区别。OTL功放的出现是为了革除输出变压器,相对于变压器来说,电容不仅频率响应好太多,而且造价和功率损耗也完胜,功放与喇叭之间的耦合方式,直接耦合与电容耦合的差距比电容耦合与变压器耦合的差距小得多。OTL功放是电动式扬声器时代的产物,电动式扬声器之所以比电磁式扬声器音质好,主要原因是电动式扬声器的振动部分可以做得很轻(也能做得比较重),然而,只有低阻抗的电动式扬声器才可以把振动部分做得很轻。OTL功放的最大输出电压近似为功放供电电压的一半,输出电流近似为消耗电源电流的两倍,这就是它与输出变压器相似的“阻抗变换”作用。在供电电压不可以随意改变的应用场合,OTL功放只需要消耗电源较小的电流就可以让低阻抗扬声器发出相对响亮的声音而且不需要使用输出变压器,这在D类功放出现之前,其它类型的功放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获得较好的低频响应,OTL功放的输出耦合电容容量不可能用得太小,且输出耦合电容的耐压通常不能低于功放的供电电压,输出耦合电容难做到小型化,这也就制约了OTL功放的应用范围,比如说手机和平板电脑。
OTL功放的优势是可以在供电电压较高的应用场合输出比消耗电源电流两倍的音频电流,但是对于供电电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值的场景(比如说家用功放机),这种“优势”没有任何实际的优势,功放与喇叭直接耦合的双电源供电OCL功放不但省了一只大容量输出耦合电容,而且低频响应更好,没有不选择OCL功放的理由。所谓的“浮地OCL功放”,使用的大容量电解电容数量并不比标准的OCL功放更多,且频率响应与标准的OCL功放相差不大,这种优势是OTL功放不具备的。
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BTL功放没有阻抗变换作用,OCL功放需要两组直流电源,D类功放的音质一言难尽,OTL功放的“优势”目前仍然无法完全被取代。

网友:
对收音机及普通音乐重放来说,OTL功放简单、可靠和够用,造价亦低,是功放电路的首选项。

网友:
大功率不好搞,供电电压高了耦合电容就是个事

网友:
OTL早年在收音机和彩电上用的较多,一般地音质比采用输出电压器的明显感觉好一些,当年也算是单电源情况下最好的音频放大器了。3V以下的老式国产晶体管收音机就算了,用任何电路都不会有效果,用在6V及以上电压的,有些机子音质可圈可点。CRT中,不少做出来的也很棒。OCL都是后来的功放才用得比较好,80年代一堆利用品管子做出来的自然也就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