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的示波器探头如何改x1的?

楼主(2024-11-27):
一个示波器x10的探头如何改成x1的呢?
拆开看了一下结构,画了一下示意图

网友:
咸鱼上有*1.*10的探头,何必整的这么麻烦

网友A:
最好不要改屏蔽不好也不好握!会有干扰的,有卖探头的上面有一个波动开关 x10,或 x1的重新单独做x1的探头到是可以

网友B:
都准备改示波器表笔了,那就用一根屏蔽线做根也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改屏蔽不好也不好握!会有干扰的,有卖探头的上面有一个波动开关 x10,或 x1的重新单独做x1的探头 ...

我这个探头就是以前剩下来的,新的探头我有,就想把这个老的改成x1的,这肯定比重做一个要好吧

网友C:
x10的探头 如果改成x1的 示波器的带宽大为下降,非必要 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准备改示波器表笔了,那就用一根屏蔽线做根也能凑合用

这根探头是闲置的,就想改一下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x10的探头 如果改成x1的 示波器的带宽大为下降,非必要 不要改!

我就测1m以内的波形,示波器是150M的,影响不大吧?

网友D:
为啥要改?改了严重影响指标,还能用吗?。。。。。。。。。。

X1,和X10的技术指标差异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改?改了严重影响指标,还能用吗?。。。。。。。。。。

X1,和X10的技术指标差异巨大。

就测1M以内,影响应该没那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改?改了严重影响指标,还能用吗?。。。。。。。。。。

X1,和X10的技术指标差异巨大。

一般影响不大就是测的时候要知道自用的时候是x1的还是x10的探头,20M以下的有影响20M以上的没有现在的示波器都是最少50M以上的了小了就用不了以前模拟电路的还能用,现在都是数字的对示波器的频率要求比较高一般都100M以上的最好,我以前用的就是20M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测1M以内,影响应该没那么大吧?

频率低且不关注定量指标,那就玩呗。。。。。。。。东西是你的,随便玩。

至于别人就没有必要效仿了。。。。。各人情况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低且不关注定量指标,那就玩呗。。。。。。。。东西是你的,随便玩。

至于别人就没有必要效仿了。 ...

找到一个x1的图,没有任何电阻,估计短路掉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x1的图,没有任何电阻,估计短路掉就行

探头电缆芯线很细且有电阻值的,不是普通50欧姆阻抗的铜芯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电缆芯线很细且有电阻值的,不是普通50欧姆阻抗的铜芯电缆。

这个我知道,屏蔽线大概100多欧姆吧,示波器内阻是1M,我合计影响应该不大,毕竟成品的双档位探头是用开关来切换,估计也是短路电阻的做法

网友E:
这个存在补偿的问题,自己改的话,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测量波形失真。一般示波器探头多数带有一个X1和X10的转换开关,两个档位的补偿都是根据探头特性做好调教的,并且一般建议用X10的档位进行测试,尤其频率高了以后,哪怕原装探头的X1档位,都不一定能保障不畸变。
您这反而倒行逆施要把X10硬改X1,…… 当然,您非要这么玩,那随您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存在补偿的问题,自己改的话,如果处理不好,会造成测量波形失真。一般示波器探头多数带有一个X1和X10 ...

我知道如果做测量的话尽量要严谨, 我这就是想探讨一下可行的改进方案,我想如果改后,用标准的波形对照一下,应该可以验证一下准确性

网友:
示波器探头一般都有x10/x1开关,x1频响一般只有6MHz左右,而x10可达300MHz甚至更高(取决于探头)

网友F:
拆开,找到那个9兆欧的电阻,在其两端焊根短导线,短路这个电阻就可以了。此时,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主要取决于示波器自身,而与探头无关,所以不会影响波形形状的显示(就是说对示波器频率特性影响不大)。

网友:
示波器探头线并非简单的屏蔽线,而是有一定均匀的线阻的,这部分线阻、包裹的介质和屏蔽层构成了传输线网络,以确保传输到电路输入端的信号失真尽量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拆开,找到那个9兆欧的电阻,在其两端焊根短导线,短路这个电阻就可以了。此时,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主要取 ...

跟线无关?搞得好像传输线没有阻抗没有分布电容一样,回答问题之前,建议自己先弄明白再说,尽量避免对别人造成误导。
那你觉得那些譬如75欧的、50欧的线缆,它标的75欧和50欧,就没有意义纯属玩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跟线无关?搞得好像传输线没有阻抗没有分布电容一样,回答问题之前,建议自己先弄明白再说,尽量避免对别 ...

楼主说了没啥性能需求,示波器1M输入口,x1无源探头再折腾也那样,随便个同轴缆都一样,结果都是回到几兆带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了没啥性能需求,示波器1M输入口,x1无源探头再折腾也那样,随便个同轴缆都一样,结果都是回到几兆 ...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也没必要专门开贴讨论了,直接把原探头的电阻、电容等元件拆掉,线缆直通到插头即可。
楼主既然专门发帖讨论改装,肯定是希望尽量做好,明显不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像你说的这样的话,也没必要专门开贴讨论了,直接把原探头的电阻、电容等元件拆掉,线缆直通到插头即 ...

大概也许真的没必要开贴。拨到x1档,就没必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线无关?搞得好像传输线没有阻抗没有分布电容一样,回答问题之前,建议自己先弄明白再说,尽量避免对别 ...

分布参数总是存在的,关键是看影响有多大。示波器输入阻抗一般可等效为一兆欧电阻并联一个十几P的小电容,这时,如果前面附加串联了一个大电阻(10:1的探头为9M),这个电阻与输入电容将产生积分效应(时间常数为RC),使瞬态响应变慢,波形失真,所以探头内部都设计了补偿电路。而你短路掉分压电阻之后,就没有什么积分电阻了,对波形影响微乎其微。理论上弄明白这些问题并不难,但是在楼主的这个问题上没必要。凡是拆过探头的网友肯定都知道,拨动10:1和1:1进行切换时,就是用一个单刀单掷开关,去接入或去短路那个9兆欧分压电阻。那么对于分压比固定为10:1的探头,直接短路分压电阻,肯定是最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