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500档位旋钮上两个点的档位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24-11-27):
Mf500档位旋钮上两个点的档位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从电路图中就可看出这两个挡位的作用。左边的点是将表头短路,有强烈振动时可以防止表头损坏,右边的点是将“+”输入端与电路断开,相当于OFF档。

网友B:
没用过500,不清楚,不知是不是相当于OFF挡?

网友:
空档!用后打到这个档防误测伤表。

网友:
用过500,就是相当于 OFF 挡

网友C:
看着像震华电器老表,旋钮轴心是铜的

网友:
旋钮上两个点的档位起到什么作用

全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500,不清楚,不知是不是相当于OFF挡?

是的,就是这个作用。

网友:
相当于OFF档,还能将表头线圈短路,让表头线圈产生最大阻尼防止震动损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震华电器老表,旋钮轴心是铜的

65年的.......

网友:
刹车,固定,断开。

网友:
从原理图可见,将档位开关至于“点”,可以将红表笔悬空断开测量回路,又可以将表头短路予以保护。与某些表的OFF功能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图中就可看出这两个挡位的作用。左边的点是将表头短路,有强烈振动时可以防止表头损坏,右边的点是将 ...

这个图的虚线代表什么?

网友:
您这表就叫 “500型”,65年的用料做工没的说。上四近些年的 “MF500”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的虚线代表什么?

虚线连接的是同一组开关刀片,它们之间是联动的。500表是2个波段开关,所以是2组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500,不清楚,不知是不是相当于OFF挡?

就是OFF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