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关于晶体管输出特性曲线IC/ID的下坡

楼主(2024-11-27):
我们一般见到的晶体管,如BJT或MOS,输出特性往往是这样的,随电压增加而略微上翘,正阻,有early电压:

但是偶尔就会在DS上看到类似这样的,甚至有一次在GLOBALFOUNDRIES的工艺库里都看到过,这样式儿的:

负阻?怎么可能?有振荡可能性?是测量方法的问题吗?例如,是不是测量导致的加热带来的?改用脉冲测试,是否就能规避?

网友:
好像bumk很推崇微电子技术,小鬼头很推崇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
这两本书里不知有没有答案,如果这两本书里没答案,那就基本全网找不到答案了。

网友:
特殊半导体器件?

网友A:
1、是负阻,真的,我id就这样
2、听人说有震荡可能(那人不一定对)
3、这篇中文文献说sige HBT的负阻源于自热效应,还有篇CSDN也这么说。FET的负阻没查原因
https://www.docin.com/p-1396670061.html

网友:
探妹住持,您cue我没意义啊,就是个业余看书的,只知道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搬个板凳过来听大佬讲解。

另外,那本书叫《微电子电路》,ISBN 7-121-02670-8,挺好的一本书。但是,我并不推崇什么书我推崇的是脚踏实地认真学习
国家版本数据中心一查就有:

至于书里的内容,我顶多算是流览了,距离掌握还遥远。所以我不会说,“作者也不懂”,或者“抄来抄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负阻,真的,我id就这样
2、听人说有震荡可能(那人不一定对)
3、这篇中文文献说sige HBT的负阻源 ...

1,既然是自热带来的,那么用足够短的脉冲来测试,总可以减弱甚至消除这个效应。
2,如果是自热带来的,那么其响应时间常数应该较长,或许配合合适的大时间常数外部储能环路,如大LC环路,确实可能会振荡。

网友:
我猜想这种管子的Icm小,当Ic(Ie)超过其值Icm反而减小,实际也反映HFE减小,Ib=50uA是临界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1,既然是自热带来的,那么用足够短的脉冲来测试,总可以减弱甚至消除这个效应。
2,如果是自热带来的, ...

半导体/器件机理一个字儿都不懂,HBT的负阻现象也没深入了解过
俺只能猜测微波器件尺度太小,常规半导体测试仪即使最窄脉宽也产生明显温升。。。

网友:
大概翻了一遍念书时候的教材,没能找到相关的内容,悔当初没好好学。
《半导体物理学》ISBN 7-5053-8985-8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ISBN 7-121-00863-7
《An Introduction to Semiconductor Devices》 (影印板) ISBN  7-302-1245-5/TN·306

感谢楼主,我在翻书时,翻出了不知何时夹在书中的100块钱

网友:
部分2SK30A的输出曲线在小电流时就有类似曲线,是低头曲线,曲线只是变化规律反常,但仍是普通电阻特性,不算负阻,真正的负阻曲线的负阻区在图示仪上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我看过一本书,说FET管的Vds-ID是负阻效应,比较轻微,不好观察,
但这种效应是因为结温还是本身特性不好结论。

BJT比较少看见

网友B:
以前只有三极管,电子书从头到尾将讲三极管,还是比较详细的。
现在电子书大量讲mos管,各种mos,集成电路,dsp,fpga,运放,还有什么veillog编程语言,连jfet基本都不讲了,三极管更是草草带过,别说下坡曲线,连上坡曲线都删掉了。

感觉以后从业人员学的越来越浅,越来越依赖完整购买芯片授权,完全依赖配套的eda软件,就是修改几个参数,usb接口用三个还是四个,内核选十个还是八个,频率用标配还是超频5%,制程选3纳米还是7纳米......完全失去底层设计能力。

网友:
說負阻特性,還不如說是溝道負溫度係數體現在Vds上的反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有三极管,电子书从头到尾将讲三极管,还是比较详细的。
现在电子书大量讲mos管,各种mos,集成电路 ...

您真别这样,所谓 “上坡” 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上面已经说过了,BJT也有类似现象,书上也详细讲了(带公式推导的!不是一带而过好不好)。

另外,一般现在书上双极型(BJT)和场效应(FET)内容详细程度是一致的,并没有任何忽略。
比如这本书,FET一整章用了124页,BJT一整章用了141页。“大量mos”、“各种mos”,“忽略BJT”,“购买授权”,还得是住持您敢说,对别人的学习和工作是真的瞧不上,不得不佩服。

--------------------------------
补充一个,mos有衬底偏置效应,我本来以为是body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工艺,导致VDS升高之后,沟道会展宽,从而使得ID下降,影响性能(gm也会下降)。
但我毕竟只是业余了解了一点点皮毛,第一感觉也均为联想,应该听听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真别这样,所谓 “上坡” 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上面已经说过了,BJT也有类似现象,书上也详细讲了( ...

不能光盯着缺点不放,ge大师起码知行合一

大陆的硅CMOS计算芯片设计能力无可质疑的世界前列,模拟稍差。非硅/射频的保密但肯定很强(参考各种航展兵器展示)
上ieee看,铺天盖地的大陆作者发文。
不建议厚古薄今